ucos ii 289 在调试中遇到的问题 一直在OSTimeDly中循环

楼主(2011-08-14):
我参照别人写的OS_CPU_A.s 的文件(其实差不多一模一样),建了两个任务。但是在调试的时候 在(第一次)进入第一个任务tasktest (void *pdata)-->OSTimeDly(3)-->切换到任务2(第一次) tasktest2(void *pdata)--->OSTimeDly(2)---->(第一次)进入OSTaskIdle——>(第一次)OSTickISR(没有嵌套中断)--->(第二次)进入OSTaskIdle--->(第二次)OSTickISR--->(第二次)切换到任务2 tasktest2(void *pdata)  <前面按照程序设计逻辑正确,后面> --->在OSTimeTick,一直没有出来(没有进入OSTaskIdle),有的时候直至回到OSInit() 重新开始。。。求教各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avrstudio没有设置对吗(没有优化,也是这样)? 标志寄存器 SREG:I 打开的时候,timer0 在CTC模式下 OCR0与TCN0匹配的时候,也没有发生中断。。。(可气的是,程序在以后尽然自己关闭了 SREG:I )
主文件 summer_289.c
#include <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include "./source/ucos_ii.h"

#include "userdef.h"

#include <stdio.h>

#define stk_size 500

OS_STK teststk[stk_size];
OS_STK teststk2[stk_size];

//OS_EVENT     *ResourceSem;

void tasktest(void* pdata);
void tasktest2(void* pdata);

int  main (void)

{
        OSInit();

OSTaskCreate(tasktest,0,&teststk[stk_size-1],2);
OSTaskCreate(tasktest2,0,&teststk2[stk_size-1],3);
                OSStart();

}

void tasktest (void *pdata)

{

        //USART0_UDRE_init(0,0,0,0);
        CTC_TIMER0_init();
                sei();
        while(1)
        {
                DDRB=0xFF;

                PORTB=~PORTB;

//                printf("hello word !");

                OSTimeDly(3);
                        }

}

void tasktest2(void *pdata)

{

        while(1)
        {
                DDRA=0XFF;

                PORTA=~PORTA;

                OSTimeDly(2);
                        }

}

-----------------------------------------------------------------------------------------------------------------------------------------

OS_CPU_C.c

        #include "./source/ucos_ii.h"

                OS_STK   *OSTaskStkInit (void  (*task)(void *p_arg),void  *p_arg,OS_STK *ptos,INT16U opt)

                {
                                         OS_STK *stk=ptos;

                                *stk--=(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task)&0xff;
                                *stk--=(unsigned char)(((unsigned int)task)>>8);

                                *stk--=0x31;
                                *stk--=0x30;//Z
                                *stk--=0x29;
                                *stk--=0x28;//Y
                                *stk--=0x27;
                                *stk--=0x26;//X
                                *stk--=((unsigned int)p_arg)&0xff;
                                *stk--=((unsigned int)p_arg)>>8;                                                                                        *stk--=0x23;
                                *stk--=0x22;
                                *stk--=0x21;
                                *stk--=0x20;
                                *stk--=0x19;
                                *stk--=0x18;
                                *stk--=0x17;
                                *stk--=0x16;
                                *stk--=0x15;
                                *stk--=0x14;
                                *stk--=0x13;
                                *stk--=0x12;
                                *stk--=0x11;
                                *stk--=0x10;
                                *stk--=0x09;
                                *stk--=0x08;
                                *stk--=0x07;
                                *stk--=0x06;
                                *stk--=0x05;
                                *stk--=0x04;
                                *stk--=0x03;
                                *stk--=0x02;
                                *stk--=0x00;
                                *stk--=0x00;//
                                *stk--=0x80;//SREG

                                return ((OS_STK *)stk);
                                }

OS_CPU_A.S
#include <avr/io.h

.extern OSRunning
.extern OSTCBHighRdy
.extern OSTCBCur
.extern OSPrioHighRdy
.extern OSPrioCur
.extern OSIntNesting
.extern OSTimeTick
.extern OSIntExit

                .macro POPRGS

                        POP R16
                        OUT _SFR_IO_ADDR(SREG),R16

                        POP R0
                        POP R1
                        POP R2
                        POP R3
                        POP R4
                        POP R5
                        POP R6
                        POP R7
                        POP R8
                        POP R9
                        POP R10
                        POP R11
                        POP R12
                        POP R13
                        POP R14
                        POP R15
                        POP R16
                        POP R17
                        POP R18
                        POP R19
                        POP R20
                        POP R21
                        POP R22
                        POP R23
                        POP R24
                        POP R25
                        POP R26
                        POP R27
                        POP R28
                        POP R29
                        POP R30
                        POP R31//也不知道有没有一句话就可以全压栈和出栈的

                .endm
////////////////////////////////////////////////////////
                .macro PUSHRGS

                        PUSH R31
                        PUSH R30
                        PUSH R29
                        PUSH R28
                        PUSH R27
                        PUSH R26
                        PUSH R25
                        PUSH R24
                        PUSH R23
                        PUSH R22
                        PUSH R21
                        PUSH R20
                        PUSH R19
                        PUSH R18
                        PUSH R17
                        PUSH R16
                        PUSH R15
                        PUSH R14
                        PUSH R13
                        PUSH R12
                        PUSH R11
                        PUSH R10
                        PUSH R9
                        PUSH R8
                        PUSH R7
                        PUSH R6
                        PUSH R5
                        PUSH R4
                        PUSH R3
                        PUSH R2
                        PUSH R1
                        PUSH R0

                        IN R16,_SFR_IO_ADDR(SREG)
                        PUSH R16

                .endm

/*-------------------------------------------------------------------*/

                .global OSStartHighRdy
                .type OSTaskHighRdy,#function
                .section .text,"ax"

OSStartHighRdy:
/**********************************************
                        IN R28,_SFR_IO_ADDR(SPL)
                        IN R29,_SFR_IO_ADDR(SPH)

                        ADIW R28,4

                        OUT _SFR_IO_ADDR(SPL),R28
                        OUT _SFR_IO_ADDR(SPH),R29

                        LDS R30,OSTCBCur
                        LDS R31,OSTCBCur+1
***********************************************/

        #if         OS_TASK_SW_HOOK_EN > 0u
                 CALL OSTaskSwHook
        #endif
        //直接到最高优先级的任务中去

                        LDS R30,OSTCBHighRdy
                        LDS R31,OSTCBHighRdy+1

                        LD R16,Z+
                        LD R17,Z

                        OUT _SFR_IO_ADDR(SPL),R16
                        OUT _SFR_IO_ADDR(SPH),R17

                        LDS R16,OSRunning
                        INC R16
                        STS OSRunning,R16

                        POPRGS

                        RET

///////////////////////////////////////////////////////

        .global OSCtxSw
        .type OSCtxSw,#function
        .section .text,"ax"

        OSCtxSw:
                PUSHRGS                        //保存寄存器
                                                //保存任务栈栈顶指针
                IN R16,_SFR_IO_ADDR(SPL)
                IN R17,_SFR_IO_ADDR(SPH)
                LDS R30,OSTCBCur
                LDS R31,OSTCBCur+1
                ST  Z+,R16
                     ST  Z,R17
                                                                        //
        #if OS_TASK_SW_HOOK_EN > 0u
                   .extern OSTaskSwHook
                CALL OSTaskSwHook
        #endif

                LDS R30,OSTCBHighRdy
                LDS R31,OSTCBHighRdy+1

                STS OSTCBCur,R30
                STS OSTCBCur+1,R31

                LD R16,Z+
                LD R17,Z                                        //获取下面要进行的任务的栈顶(地址值),即Z指向的内容

                OUT _SFR_IO_ADDR(SPL),R16
                OUT _SFR_IO_ADDR(SPH),R17        //已经将任务栈的栈顶指针切换到准备下面要进行的任务的栈顶

//记录当前的优先级
                LDS R16,OSPrioHighRdy
                STS OSPrioCur,R16          //于将优先的比较有指针比较转换为整数比较

                POPRGS

                 RET
        ///////////////////////////////////////////////////*中断级别的切换

        .global OSIntCtxSw
        .type OSIntCtxSw,#function
        .section .text,"ax"

OSIntCtxSw:

         #if OS_TASK_SW_HOOK_EN > 0u
                         CALL OSTaskSwHook
        #endif

        IN R24,_SFR_IO_ADDR(SPL)
        IN R25,_SFR_IO_ADDR(SPH)

        adiw     r24,4

#if     OS_CRITICAL_METHOD==2
         adiw     r24,1
#endif

#if     OS_CRITICAL_METHOD==3
         adiw     r24,1
#endif

        OUT _SFR_IO_ADDR(SPL),R24
        OUT _SFR_IO_ADDR(SPH),R25

        LDS R30,OSTCBCur
        LDS R31,OSTCBCur+1

        ST Z+,R24
        ST Z,R25

        //切换大高优先级任务

        LDS R30,OSTCBHighRdy
        LDS R31,OSTCBHighRdy+1

        LD R16,Z+
        LD R17,Z

        OUT _SFR_IO_ADDR(SPL),R16
        OUT _SFR_IO_ADDR(SPH),R17

        STS OSTCBCur,R30
        STS OSTCBCur+1,R31        //保存当前任务的tcb指针

        LDS R16,OSPrioHighRdy
        STS OSPrioCur,R16        //记录当前的优先级

        POPRGS

        RET

/************************************************************************************
(1)保存全部CPU寄存器的值;
(2)调用OSIntEnter(),或直接把全局变量
OSIntNesting(中断嵌套层次)加1;
(3)执行用户代码做中断服务;
(4)调用OSIntExit();
(5)恢复所有CPU寄存器;
(6)执行中断返回指令。
***************************************************************************************/

        .global OSTimeISR
        .global TIMER0_COMP_vect

TIMER0_COMP_vect:
OSTimeISR:

        PUSHRGS

        LDS R16,OSIntNesting
        INC R16
        STS OSIntNesting,R16

        CALL OSTimeTick
        CALL OSIntExit

        POPRGS

        RETI

.end

工程文件一直传不上来

网友:
1,去掉那个SEI()
2,你用的什么芯片,如果是mega128的话注意m103熔丝位
别的一下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global OSTimeISR
.global TIMER0_COMP_vect

TIMER0_COMP_vect:
OSTimeISR:

汇编中断是这么写的吗?
我有点记不清楚了
你最好是参考一下winavr的帮助文档

网友:
在时钟中断中没有清中断标志位,所以导致中断不停的发生。

你在保存了寄存器后,直接调用

————————————

(应该在这里清中断标志)

CALL OSTimeTick
CALL OSIntExit

然后恢复寄存器

R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