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测试两路信号同时为上升沿/下降沿。

楼主(2011-08-15):
如题,想利用 FPGA 在两个信号同时为上升沿/下降沿时输出一个脉冲,在论文里找了一个电路,仿真了一下,并不能实现功能,VHDL语言好像也不能同时在两个时钟的上升沿对同一个信号赋值,望大虾们能指点。(论文文档在 5 楼上传的)

网友:
VHDL语言好像也不能同时在两个时钟的上升沿对同一个信号赋值

~~~~~~~~~~~~~~~~~~
FPGA是不支持的!

网友:
同时的概念很难理解,即使同一个时钟打出来的脉冲看起来同时,实际上严格说上升下降有差异的,设计中不应当使用这样特性

网友:
在时域上分析,两个信号同时在上升沿的概率几乎是没有的。只有离散化以后才会存在。

网友:
同意2楼
楼主的应用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逻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我看到的这篇论文吧

其实这个是做等效采样时遇到的问题,在论文中提到的等相位测试,(游标卡尺法),它就要求在两个信号的上升沿同时到来时终止时间的测量。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能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2015-02-13):
同时边沿检测 ,很难判别.FPGA是电路,有延时。

网友:
论文里说的"等相位", 并不一定就是同时上升或下降沿的.我的理解,假设clka在36度位置时, clkb处于上升沿.把这个位置作为基准,在若干周期后,又是36度时clkb上升沿,可以认为是等相位的.至于基准位置是36度还是78度,没关系.反正是周期信号嘛.

网友:
应该是在某个时钟周期,两路信号均出现上升沿或下降沿?

网友(2015-09-24):
你这个应该捕捉每路信号的上升沿时刻,然后只要这个上升沿时刻的差值小于一个数,就是认为是同时出现上升沿。

网友:
FPGA内,比较好检出的是一个信号是否是在CLK上升沿前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发生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