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内部晶振稳定可靠不?

楼主(2011-08-15):
请教大家,PIC单片机的内部晶振可靠不?
没在产品中使用过,心里没底,还请熟悉的DX们指点?谢谢!
注:产品要作抗干扰测试。

网友:
单片机内部没有晶振
那个叫RC振荡器

一般来说,内部RC振荡器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要比外部晶振强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片机内部没有晶振
那个叫rc振荡器
一般来说,内部rc振荡器的可靠性和抗干扰性要比外部晶振强的多

只是精度 稍差

网友:
要是有通信接口,还是要考虑一下,以前用can通信,采用内部时钟,波特率不稳定。

网友:
一般都是1%的精度,时序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但是好像温飘性能也比外部振荡器差些。

就刚干扰来说应该比外部的要强不少~

网友:
PIC18系列内部晶振出厂调到1%
还可以通过软件设定的更精确

网友:
有通信接口最好不用。

网友:
既然是RC震荡,肯定受温度影响很大,这点需要考虑。

网友:
内部振荡器虽然名义上校正到1%的精度,但实际上JITTER(相位抖动,延时抖动)很大。我曾经用来带DS18B20这样一线总线的器件,都出现约1%的误码。
不是时间非常不敏感的应用,最好别用这个。

网友:
内部RC振荡器精度没有外部晶体好的。内部RC只能用在一些要求不高的应用上

网友:
准备用16F630

网友(2011-12-01):
精度要求不高时 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内部晶振受温度影响较大,精度较低,用到定时器、串口的最好不要用。

网友:
稳定,可靠,精度差

网友B:
用的内部振荡器串口通信,室温正常,零下20几度全部错乱!

网友:
好的1%精度

网友:
谈不到可靠。但是不会失效。肯定能干活。但是不准。

网友(2014-08-18):
我今天再用STM32F401  外部晶振经过倍频  PLL不知怎么也不工作  只能用内部RC在倍频了  结果系统很不稳定  特别是在快速大量的通信中波特率不稳定  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网友(2014-09-17):
要比外部晶振可靠,但精度不高,在使用时要有取舍

网友:
除了精度,稳定什么的应该没有区别吧

网友:
内部RC精度差,抗干扰方面毕竟是内置的,个人认为应该比外置晶振要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内部振荡器串口通信,室温正常,零下20几度全部错乱!

零下20度用到的应该不多,应到应该上优质晶振。零下几度到零上60度的环境比较度。能用内部晶振最好用。

网友:
我们设计的PIC产品不断电的都用内部晶振,可靠,不过跑can,量时间的就用晶振,虽然内部晶振也行,不过万一温度范围改变怕出问题.

网友:
不是精密项目应该不会太苛刻精度吧。

网友:
精度较差。。。。

网友:
PIC每个芯片都会有一个振荡器校准寄存器,芯片在出厂的时候,由厂家把校正值写入程序存储器的最后单元.编译器在程序的开头,会自动加入加载校正内部振荡器的代码,所以精度还是有保障的,但是建议对时序要求高的就不要用.

网友:
芯片手册上都会提示要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