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一飞就向后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8-15):
我的四轴一飞就向后翻,是这样子的,我是网上买的飞控散件,焊好后,调油门行程,然后调中点,调完后一飞四轴就向后翻。焊接的过程中方向陀螺因为风枪不好使共焊了4次,其它的一次焊得,有没有可能是那个陀螺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更新,今天测kk飞控的陀螺输出端,横滚陀螺是1.34V,俯仰陀螺是1.32V,方向陀螺是1.61V,是陀螺坏了吗?芯片手册上给的是1.35V,1.61V还算正常吗,现在情况依旧是一起飞就后翻,方向陀螺有问题会影响后电机?本人是新手,谢谢

网友:
建议你把YAW反向试下。

网友(2011-10-21):
陀螺仪坏了,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陀螺仪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我觉得有可能是焊接的问题,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
希望楼主能够成功,我也正开始做呢回复【楼主位】fog_wizard  余夕

网友:
陀螺仪的输出有问题,好好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