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的前轮转向要怎么做呢?要买什么配件?

楼主(2011-08-15):
弄过3辆智能小车了,但都是2个电机一快一慢转向的,今天看到一帅哥的智能小车是有前轮转向系统的,像汽车一样,小车跑得很稳,做这个要什么配件呢?谢谢

网友:
也在求证

网友(2011-12-07):
人家是玩具车改造的吧?转向系统还是挺复杂的,自己diy会比较累,而且得多一个电机,甚至舵机。

网友:
用舵机实现。

网友(2012-01-11):
舵机实现,如果手巧的话,可以用铁丝做一个,不过两个前轮就要用球轴连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懂  用舵机怎么实现呢  求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采用伺服电机做方向控制,较创新,很像普通车开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