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接收数据的时间过长

楼主(2011-08-15):
EM310连接一个固定IP服务器,是TCP连接。通信时,EM310发的数据基本2s就可以到服务器,但是服务器发的数据很长可能要20多秒且不固定,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办法改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下午在网上查了查,数据延时长的原因是服务器SOCKET如果收到较少的数据,则等候后面的数据以组成一个较大的帧。通过函数setsockopt(),选择TCP_NODELAY可以设置为SOCKET收到数据后立即发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