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关漏电保护的设计的问题,内详

楼主(2011-08-15):
最近做了一台电源设备,机柜类型的.
现在马上到了认证的阶段,但是有关漏电保护的方案还没有最终定下来.

我自己找的参考资料我也阅读了一部分,
大致都是通过零序电流检测来判断漏电流是否超过30mA来解决的,但是我的设备功率比较大100A,如果采用这种方式传感器不好选.

更让我迷惑的是我看一家竞争对手的产品 只检测了一根PEN线就可以了.

但是这样的做法,我反而迷惑了,
按照配电方式,电网侧过来的是A,B,C,N,PE的三相五线制,然后PE就进打孔入地
按照传统的零序电流,是吧ABCN四根线穿入传感器(我们通过变压器输出,只有ABCN四根抽头),检测电流.

而我看到的这台设备是直接检测的机柜到电网的PE的电流.

请问 这样的设备,我应如何选择,请大家给一点建议

网友(2012-02-21):
回复 楼主:

这个我也想知道是怎么个测法!!!

网友:
楼主的做法我认为比较靠谱,纯粹检测PE线的做法感觉有点荒谬!对地的漏电一定走那根PE吗!!检测漏电的方案可以看下M54123的资料,如果楼主要做认证的话,注意认证时的一些测试,比如4kV静电测验,注意装防雷击,防浪涌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