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32K晶振供电 电流15UA 加了上拉电阻后竟然直接升到11MA 怎么办?

楼主(2011-08-15):
5883电子罗盘接430 32K晶振工作 供电电压3V 因为5883是用IIC通信的  所以需要在430跟5883的SDA SCL处接上拉电阻  我用的是5.1K  现发现电流很大 所以把5883去掉(5883 DATASHEET上称其工作电流只有100UA),发现还是很大,再把上啦电阻去掉,电流一下从11MA降到了15UA 再从新加上上啦电阻  又升到了11MA  为什么呢?

原理图 R4 R5去掉15UA  加上11MA (原文件名:111.jpg)

网友:
是不是空闲时没把io口设置为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空闲时没把io口设置为输入

空闲时要设成输入?  我是设成输出高电平的   我设成输入的试试看  谢谢

网友:
什么有这种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LZ电路图看不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