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图中圆黑物是什么?还有,陶瓷滤波器什么时候不可以用中周取代?

楼主(2011-08-15):
图为无线环境监测装置的探测节点。

网友:
晕,连电感都不认识。不过如果是刚出校门的倒是可以理解。
第二个问题,没什么不可以。陶瓷滤波器只是比中周Q值高很多,损耗也小,性能更好而已。

网友:
很明显的就是电感,就差上面没刻“电感”二字。
中周代替陶瓷滤波器是落后的做法:你怎么准确调整到正确的频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现在弄清楚了,我大二学生,第一次做,见笑了,最后没用了一个陶瓷滤波器,其他10.7M中周都是自己用电感和可调电容搭的,调电容的时候波形变化很小,周期性变,不能确定什么时候调谐。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是大二学生,见笑了~再问一下,三脚的陶瓷滤波器型号不同接法有啥区别吗?都是中间接地,两端接信号端吗?我用的是L10.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