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的NIOS使用困惑

楼主(2011-08-15):
我的软核和NIOS程序是在Cyclone I(EP1C12Q240)上面的开发板做的实验,最后都能跑起来,QUARTUS版本用的是9.1SP1,后来自己做板子,一些原因使我最后换成了Cyclone III(EP3C25Q240)的芯片,最后产生的问题一大堆,下面我一一罗列出来!(所有NIOS程序都是用UCOS来编写)
1.首先用Cyclone III+9.1SP1,将以前的代码移植过来,加上EPCS的控制,这个是Cyclone III的特别之处,最后编译出来之后,无法DEBUG,进入到DEBUG页面但是无法进入MAIN函数,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但实际程序没跑起来,然后我在QUARTUS里面做一些小修改,比如将一些管脚不分配,又会出现SDRAM的校验出错的情况,还有的时候又一起正常,能进入到DEBUG里面,程序也能调试。
2.用Cyclone III+9.1SP1,自己再重新建一个工程,将我的外设一个个重新加进去,简单的情况,比如只加LED灯,或者LED灯+UART,整个系统能正常跑,但是我将系统加复杂点,比如UART的发送接收方式改为DMA方式,即加2个DMA进去,又会出现1里面的怪异问题。
3.试着换换QUARTUS的版本,Cyclone III+7.2SP3,在这个版本下面所有一起正常,就和我刚开始用Cyclone I开发板一样,只不过编译出来会有好多的警告,很多时序不满足的警告,但是不管我怎么修改软核里的外设或者地址等,一直都很稳定。后来改成Cyclone III+10.0SP1,结果和Cyclone III+9.1SP1一样,问题乱七八糟。
4.所有的版本都无法通过NIOS里面的变成对EPCS编程,都是在一些位置Erase和Program失败。
前面罗列了如此之多的问题,希望有兄弟能给我分析分析,不知道有没可能是FPGA芯片有问题,因为我就焊接了一块电路板。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9.2的版本 可以在nios里面对epcs编程,直接调用库文件操作的

网友:
更正一下 我用的是9.1 sp2的版本
猜想是不是你的板子做的有问题,或者是常说的时序问题引起的,
可以试着把时钟频率降低一些再做调试

网友:
cyclone iii缺失太不可靠了,我也遇到诸多问题,都是绕路而行的。

对cyclone iii做产品没有信心,太脆弱了,整个工具链乱七八糟,很多地方DS也不说,要你自己摸索,这样的东西Altera放出来害人啊。

网友:
楼上两位,有问题慢慢说。大部分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用CycloneIII做的,没感觉不好用,NIOSII也挺正常,估计楼主的时序没控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