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SG3525做BUCK降压模块,遇到了很但疼的问题,希望哪位高手指点点啊。

楼主(2011-08-15):
利用SG3525做降压模块,遇到了很但疼的问题,希望哪位高手指点点啊。

我给BUCK供电是到15v以上只能最大降到9.12v左右。之后无论怎么加大电压,就不会在升上去了。郁闷了唉。。如果同步给芯片3525加大电压是可以升到相应的电压的,但芯片会吃不消的。求高人指点啊。。。。

原理图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MOS管的驱动不对吧,S极浮地,应该加隔离驱动或自举吧,后者MOS管放在地端!

楼主:
回复 楼主:

s极浮地,那就没输出了。

网友:
3525供电几负,
这个电路的最高输出电压不高于(3525供电电压-540开启电压)

网友:
换PMOS,或者按1L的方法

楼主:
回复 楼主:

SG3525单独供电12v

楼主:
回复 楼主:
mos管的g比s低,属于反向导通

网友:
回复 楼主:

n管S端电压浮地,有高有低,所以有输出。用P管才能保证S端为高电平。

网友:
用P管的话,3525输出要反向,要不反馈会不正确

楼主:
好。谢谢给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