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能提高无线供电的效率、传输距离及功率?

楼主(2011-08-15):
最近我在做一无线供电给单片机用,在不加负载的情况下,接收端能有17V的电压,把7805加上后电压稳定在4.8V左右,但是一把负载挂上,接收端的电压被拉低成3V左右,我猜测是功率不足所至。请问大家有什么解决办法?(注:我单片机是用贴片的AT89s52用来控制发光二极管、发射端是用一兆有源晶振提供频率从而推动开关管)

楼主:
反面 (原文件名:IMAG0302.jpg)

正面 (原文件名:IMAG0303.jpg)

楼主:
现在供电距离能达到3~4厘米,但是负载一旦挂上,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A(2013-04-05):
楼主,你这个解决了没有?

楼主(2013-09-13):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这个解决了没有?

已经解决了 ...

网友:
神贴没有尾巴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现在遇到同样的情况

网友(2014-03-29):
求解决办法?
该不会改为有线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