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一本本,预算4K左右,看上了宏基(AS4750G-2412G50Mnkk/bb)这款,有买过或用过的没

楼主(2011-08-15):
淘宝或京东报价也是4.1K左右,这款看起来性价比挺高,或有没其它人推荐一下其它选择??
因为会玩一下游戏,独显是走不了

网友:
我反正外观、散热、屏幕、音响、键盘触感、重量最看重。其他性价比浮云而已。
能跑魔兽争霸已经足够。现在没有带不动魔兽争霸的,玩澄海例外。

网友:
用平板吧

网友:
别光看配置。

宏基,从来都是不推荐身边的朋友买的品牌。

随便DELL ,华硕, THINKPAD都可以考虑。

网友:
宏基 A47XX有同事买过2部,装的WIN 7,没听说过问题.

DELL 不好说;(买过1部,未坏,较厚;同事用过一部,很多年后内存坏)
HP   不推荐;(买过1部,坏过1部,显示屏花,摄像头坏)
联想 推荐;  (Y450-TSI买过2部,使用正常,未坏,较厚,不适合携带);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反正外观、散热、屏幕、音响、键盘触感、重量最看重。其他性价比浮云而已。
能跑魔兽争霸已经足够。现在没有带不动魔兽争霸的,玩澄海例外。

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本本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平板吧

暂时不考虑平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宏基 a47xx有同事买过2部,装的win 7,没听说过问题.
dell 不好说;(买过1部,未坏,较厚;同事用过一部,很多年后内存坏)
hp   不推荐;(买过1部,坏过1部,显示屏花,摄像头坏)
联想 推荐;  (y450-tsi买过2部,使用正常,未坏,较厚,不适合携带);
......

你的本本真多。。。。联想的性价比不高,同样的配置要高7,800块,宏基的我看了在太平洋电脑那里的论坛 ,好像挺多人推荐这款,不知是不是托呢。。

网友:
acer
自己买过一部,帮人买过两部
一个朋友格原装系统,开不了机
就维修过一次,其他都没买问题

网友:
建议加点钱换成4755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本本真多。。。。联想的性价比不高,同样的配置要高7,800块,宏基的我看了在太平洋电脑那里的论坛 ,好像挺多人推荐这款,不知是不是托呢。。

都是帮亲戚朋友同事买机器,或别人用过.
联想Y450(TSI)是5K出手的,现在应该也便宜.

同事买的宏基47XX(忘了型号),是在HK买的(公司报销),含税带WIN 7正版才37XX HKD,
真便宜, 视觉感觉较薄,散热较好,主要用来办公做文档,没听说玩游戏咋样.

个人感觉不错,建议你买来做下小白鼠,发使用报告给大家参考参考.

网友:
推荐DELL,买了两个,一个4K多(3年前),送人了,另一个7K,自用。现在用4K多的那个家伙想换一台电脑,无奈怎么合理折腾都不坏(不带暴力的折腾,比如天天开机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联想的thinkpad吧

网友:
选本本要看你的需求:玩什么样的游戏,大致需要什么样的显卡;对CPU需求是什么样,SNB的在工艺上面提高,但是性能上没提高多少价格也高了不少,甚至I3-2310的CPU性能还没I3-380的性能好,相同情况下I5比I3要高500块钱左右;还有机器的发热量、待机时间等都值得参考。
我个人认为综合评价华硕的还是不错的,性价比是宏碁的,至于联想从年初买了台电脑结果是LG屏,后悔死了。对于我来说选个I3-380+独显的机器只需3K+就足够用了,需要待机时间长的话华硕U31的性价比超好,还很轻,对游戏比较注重的话可以参考下AMD的LLANO APU(但是其CPU只是I3级别的,对CPU注重的话还是不要选了),其游戏会有个交火功能,游戏性能会比较好。

网友:
我同学在代工厂,这个牌子的出厂要求最低,dell的最高
但是我的几个朋友用的一款DELL都是显示屏出故障
所以你还是换个性价比高点的吧

网友:
我们实验室大家都是 acer 后来推荐女友也没了ACER 不过我的买的早 发热很严重 过了保修期 花了一下午时间打开清理了下风扇就ok了 不过发热确实严重

网友:
Y470-ISE 飘过

网友:
除了HP,其他的都可以买买看。

网友:
推荐DELL,帮朋友买了两台,自己一台,性价比较高,质量有保证,感觉用着很放心。

网友:
不推荐,双显卡的

网友:
没什么钱就华硕吧,用过的,见过的,感觉最好的。如果有钱就THINKPAD什么的,如果游戏发烧友的话就外星人之类

网友:
如果是N卡的你就自己掂量有没有那个精力折腾它吧,不知道现在切换问题解决了没,还好当时买的A卡的4745,ACER的质量不错了,我的前阵子当服务器用了好几天都没事(跑运算),最后有点小问题是win7的问题,硬件很抗折腾~Asus的N系质量很棒,用过N81和N83,除了重量没得挑剔,但是太贵,低端的千万别买,那质量太扯了

网友:
N卡 双显  未发现啥问题 SB2平台

网友:
华硕结实,超强性能,果断摔不烂

网友:
这是为毛呢?我准备买HP的pro系列呢

网友:
哈哈……正在用惠普的飘过~~

网友:
以我个人经验不建议购买宏基,我先后使用两台宏基本本,一台2002年1w4k的超薄本本,一台是2009年4k余元,前面哪台一年后经常花屏,后一台半年后电池坏,1年一个月硬盘坏、花屏(LCD屏角度不合适即花屏),现在用ThinkPad约两年,非常稳定

网友:
看完这帖 感觉 没有什么好东西  完全拼得是人品啊  哈哈

网友:
你买这款的时候看看屏的显示失真程度你就没买的心情啦。

联想 连想都别想!!!

现在dell和华硕不错。就像前几年的hp。不过还是觉得mac性价比最高,质量比它好的都比他贵1倍以上,价格差不多的质量都没它好。

网友:
hp就不要想了。室温10°的时候开机什么不干,就50°左右

网友:
印象中这个价位的哪家公司都是代工厂生产的。就算一个型号不同批次的质量都不一样,一年前兼职卖笔记本,华硕有个批次屏幕都是水波纹,宏基有个批次主板有问题,dell号称美国神州,HP这个价位和高价位根本就是两个品牌
LZ试试自己人品吧!

网友:
数年前,赶在联想收购Thinkpad之前,买了一台T42,现在还在用,但是犹如老牛拉破车。现在想通了,笔记本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其实只需花不到3000即可,然后每年一换,始终在用最低端的新机,实际上这些机器都跑得飞快,除非你要玩游戏。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说的很在理,所以我很推荐mac,宏基的低价给人的感觉太不好啦,dell、华硕其实也一样的。

网友:
对宏基印象不怎么好,推荐联想

网友:
联想Z470或V470也不错,4.1K也差不多

网友:
好像有个AS4732,那个性价比才超强呢。
i5-480,2G,才3699.

网友:
根据大家的讨论,真的是45XX以下的机型都是主流配置,出货量大,任何品牌质量都差不多,买回要看RP.
45XX以上的才是质量好的,看配置没啥用,还是卖场自己摸过看过用过才能定论.

网友:
i52410m, 用集显就够了,不常打游戏,独显又重,又热

网友:
前天刚入手一台 ACER AS4755G
加了一条2G内存

目前感觉比较满意,就是喇叭声音小了点。

网友:
买联想的 G470A吧。14寸,2G,512M独显。京东,3199

网友:
上个月买了DELL votros1450 , I3二代的,linux操作系统,核显感觉性价比好低,不过商务机就这样,目前还行

网友:
笔记本散热最重要,其他的都是白搭,再强的CPU,用一会就过热,还有用吗!

网友:
不要买华硕,我现在用的华硕,屏幕偏色利害。不怎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前天刚入手一台 acer as4755g
加了一条2g内存
目前感觉比较满意,就是喇叭声音小了点。

这个好像配置高一点,多少K?喇叭声音小是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F:
笔记本散热最重要,其他的都是白搭,再强的cpu,用一会就过热,还有用吗!

搞个抽风机如何~~

网友:
不推荐用宏碁的本本玩大型游戏,散热不太好,夏天的话开机2个小时能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