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模拟] 求解, ramp(锯齿波模块)生成的波形中间一截看起来是断掉了,导致频率扫描

楼主(2011-08-15):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并且多能的模块, copy一个100M SA的设计.单电源,扫频中心电压, 扫描宽度, 扫描速度可调.
电路:

快速原型成品:

问题波形:

在同一个电平附近,上升沿下降沿均出现一个断裂. 实际是一个电压保持和一个更快的跳跃.电路很好,不能这么废了,大家帮忙分析下,什么原因,怎么处理?
电路情况:
1)用2片lm358
2)IC5a产生ramp, 通过ic5d放大, 并驱动另一个ic5c进行扫描范围控制, ic5b产生6V参考电平
3)如果scop X输出不接10klog电位器 就没有问题: 断开10klog电位到6v参考电平的连接问题消失.
4)6v参考电平和VCC确实有电压跳跃, 加滤波电容无效. 并且和出问题的地方不同步(ch1,ch2同时显示对比)

导致如下问题:

依然非常有用:上图扫描19Mhz晶振(作为滤波器),下图10.7Mhz陶瓷滤波器频幅响应. 全范围扫描: 10到50Mhz (1到2个band)

网友:
俺喜欢用电流源对电容充电的方式,线性最好。

楼主:
线性还没有考虑. 有电路么, 单电源, 扫描中心和宽度可调的.

楼主:
@huayuliang 花生,  攒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就是恒流源的。

楼主:
特意找了个攒到一起,加buffer, 大的滤波电容(小了就成方波了), 有1mV波纹,不影响使用, sweep看不到断裂了,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