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设备设计动态网页?(lwip ucosii 动态网页)

楼主(2011-08-15):
设备具有以太网接口,现在移植ucosii+lwip显示静态网页没什么问题,可我想实现在网页上能实时观测设备的数据,我也搜寻了相关的资料,大致理解是,客户端后台执行一些程序,周期性地向设备获取数据(设备就是一个小型的服务器),客户端收到数据后,显示在页面上。我不知我的理解对不!要学习如何制作这样的网页,需要那些知识,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需要设计静态页面程序。或者自动生成伪静态页面

网友A(2011-09-16):
lwip里的webserver不是很好用,不过大致的方法我是弄清楚了:流程如下:
1,先做好一个静态的网页,需要变化的元素,设置一个id即可,先不填值。
2,webserver上写一个cgi文件,并添加一个cgi对应的处理函数
2,在网页里写一个javascript函数,javascript函数去访问一个web服务器上的cgi,cgi返回需要变化的元素的值
3,javascript把这个值填入需要变化的元素的位置。
当然,整个网页也可以完全由CGI来生成,但是这样的缺点是网页设计就不是很直观了。

另外,我刚移植了Microchip的webserver,我感觉他实现动态的数据的方式比较好,只需要在普通的网页里,把需要变化的元素用一个特殊符号代替,服务器下发数据的时候,如果检测到这个特殊符号,就去调用相应的函数来填入实时的值,然后发给客户端浏览器。这种方式在设计网页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即使浏览器不支持javascript也可以(很多低端手机上的浏览器就不支持)。我移植的东西目前还在测试中,有兴趣的话欢迎一起探讨。

网友:
需要熟练使用javascript

网友:
是不是要用到JSP和severlet呢?我是新来的··

网友(2012-07-16):
引用 网友A:
lwip里的webserver不是很好用,不过大致的方法我是弄清楚了:流程如下:
1,先做好一个静态的网页,需要变 ...

大哥似乎对websever比较在行哦。小弟想请教下,我打算做一个简单的嵌入式websever 网页放在sd卡中不用数组的方式存放以 文件的方式存在 并且想存在交互,比如单片机测试到温度实时显示到网页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