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ADC硬件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11-08-15):
怎么设计电路才能使ADC的精度达到最高呢,除了拿几个参考点意外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AVCC和AVSS怎么处理,求高手指点
手册上关于外部参考点如下图

楼主:
肿么木有高手来,表示很有压力

网友:
模拟地和数字地可以接0欧电阻。至于精度,参考电压,采样保持时间,采样频率等都有影响。

楼主(2011-11-06):
感谢楼上的回答,板子已经做了,两个地直接接的0欧电阻,其他是按手册上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