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D3 下载程序慢,下载到 PIC16F648A 中需要几十秒,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8-15):
ICD3 下载程序到 PIC16F648A 中需要几十秒,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是吧....那么久

网友:
重新下载一下OS试试。

楼主:
是很慢,我也不知道原因,二楼说的“重新下载一下OS试试”,指的是什么? 是吧Mplab 升级吗? 还望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给ICD3升级,在programmer菜单下,有Download OS。

楼主:
谢谢Jesen 木头人的建议。不过没找到 在programmer菜单下,有Download OS ,我用的是8.70版本的,是图片所指的 download latest firmware 吗? 但下载时间还是很长。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3...
Running self test...
Self test completed
Firmware Suite Version...... 01.26.56
Firmware type......................Midrange
MPLAB ICD 3 Connected.
Device ID Revision = 00000005

网友(2016-03-01):
Actually, try the newest firmw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