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0402器件的工程师伤不起

楼主(2011-08-15):
在公司做了个射频的板子,由于板子的尺寸限制和参考设计的原因。几乎所有的阻容器件都用的0402表贴……

调试的时候那个伤心啊……这么小,哥的眼又不是太好……

想哭了都……

怀念大学直插件,怀念大学的没有压力……

依然还是讨厌大学的那一套背后的故事……

仅此献给那些为焊0402硬件工程师而死的人们……

网友:
我焊这个要使用QC用的带灯放大镜,还要陪最小的烙铁头,但也焊得很难看。

网友:
0402还好啦,0201才搞人...

楼主:
我用的是那种偏头的电烙铁没有放大镜,眼都酸了。焊过0402再焊0603、0803那个爽是相当的……

网友:
呵呵,眼睛是最难受的。器件排的松的话到没有多大问题,器件排的紧密的话就更难焊了

网友:
风枪焊啊!

网友:
我用带放大镜的台灯焊,不过确实是个累活

网友:
谁试试焊01005

网友:
先在板子上上锡,感觉还行,用镊子

网友:
楼主: 0402算好的了 没让你拿洛铁焊0201就算便宜了

我们以前公司一个任天堂产品线的女生直接风枪焊0201 蓝牙的板子都只有指甲壳那么大

网友:
0402 ,压力不大. (一把936  0.7焊锡  一尖头镊子.要求不多)

网友:
这活比飞bga轻松……

网友:
打件厂都是拿风枪一吹,往上一贴,利用余热融化板上喷好的焊锡

网友:
10楼以前是哪家公司滴?

网友A:
楼主,等你焊过几次QFP就知道0402都是浮云啦

等你焊过几次QFN就知道QFP也是浮云

等你焊过几次BGA就知道QFN也是那浮云了

网友:
个人感觉0402不难, 本人就用一般的恒温烙铁,刀头的,再要个镊子就行,0603 0805的基本上不用镊子.

网友:
如果为手工焊设计的板子是能焊的,否则拆个手机看,连让烙铁操作的空间都没有,旁边就是元件,烙铁烫不到焊盘

网友:
0402还好啦

网友:
慢工出细活!

网友:
回复 网友B:

foxconn

网友:
我还就爱SMD元件。插件的特别是电容。拆下后再装的话打孔好难打。不像0805 1206的。要拆铬铁一动就掉。要装铬铁一动就装上了。0402的料一般是先把PCB焊盘上锡,再用洗板水洗净。再用油画笔扫一层助焊膏(像猪油的那种),再直接用镊子,风枪。。。。。。。

网友:
设计0402以后,再看0805简直是巨大

网友:
个人感觉还好 不会死人

网友:
焊了个QFN,3*3mm的,堆锡然后吸锡线解决的,太受打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QFN的直接用热风枪吹呀,很好焊的

网友:
不知道LZ见过0201么?

这东西批量不能用人焊

网友D:
0402那么大的体积不知道有啥难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qfn的直接用热风枪吹呀,很好焊的

木有锡浆呀,回头直接挂锡吹吹看

网友:
0402的东西不算什么啦

有些人喜欢用尖头烙铁焊,实际上焊这玩艺儿刀头比较爽,电阻电容的,先给焊盘上锡,然后放上电阻,两个焊点一起焊上,效果可与机器焊接相比(新手例外)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能理解

网友:
0402很好焊,关键是元件的密度,密度很高的话就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F:
谁试试焊01005

难是手机主板上的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谁试试焊01005
难是手机主板上的那种?

手机目前大量使用0402,少量0201,01005没见过。

网友:
01005的拆那种小铁壳模块能看到

网友:
据说产线的高手,都不用镊子,都是直接拿烙铁带锡直接把贴片粘到烙铁头上,往焊盘上一放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0402的东西不算什么啦
有些人喜欢用尖头烙铁焊,实际上焊这玩艺儿刀头比较爽,电阻电容的,先给焊盘上锡,然后放上电阻,两个焊点一起焊上,效果可与机器焊接相比(新手例外)

贴片还是刀头的爽。在用0402制作样机的表示鸭梨不大。

网友:
也谈我的焊接经历:
最初焊接0402的时候没有好的烙铁,也没有好的镊子。表示鸭梨很大。
烙铁是扁铲的那种,烙铁基本上就是10个0402电阻的长度。镊子也很夸张镊子头比电阻还大,一夹住居然要看不到电阻了。就在这种极端的条件下,焊接了一块(上面基本上有上百个0402的电阻)。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把非常好的镊子。这下顺手多了。在后来试验了风枪,果然这把镊子和风枪合作天衣无缝了。

网友:
不要用“眼力”看。

网友:
大家有心思讨论这种硬件活,真是累了,好心的大虾们怎么不为弱者回答回答问题呢。

网友(2012-08-03):
一直用0402的,还用大扁头烙铁,习惯了就好轻松了啊

网友:
感觉0402比0603和0805都要好焊,先焊盘上锡,然后烙铁一粘,一拖,搞定..

网友:
最郁闷的是 手上只有0402的阻容但是封装是0201的 焊的想死

网友:
很好焊的,先在焊盘上上点焊锡,然后在涂上焊油,把0402的元件对着焊盘放下,用镊子压着,在用刀头烙铁用侧面同时加热元件的两侧。焊锡熔化后先拿开烙铁,在等凝固了再拿开镊子就好了,这样焊出来的很漂亮。

网友:
涂一点液体助焊剂,用尖头烙铁,还是很轻松的,0201的就看眼力了

网友:
焊起来还行 就是时间长了费眼睛

网友(2017-09-27):
0201/0402仍然推荐刀头,特别是推荐大刀头,特别在四层板焊接的时候散热很快,特别推荐大刀头。板子放平,给焊盘挑一丁点锡膏或者锡浆,镊子夹住元件放上去,刀头一碰就焊上了,但需要用心练习三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等你焊过几次QFP就知道0402都是浮云啦

等你焊过几次QFN就知道QFP也是浮云

我感觉BGA比QFN好焊…… BGA贴上去吹就行了,QFN没有钢网手动涂锡浆太痛苦了,不是虚焊就是连锡(
QFP摆好手按着…… 刮两下就焊好了,比0402简单些吧,0402太爱粘镊子了

另外要效率的话0603以下的贴片直接点着器件焊就行了,不过可能会难看一些,不过大不了再吹一次……

网友:
用风枪吹

网友:
我只想说,楼上的各位都是大牛。

网友:
嘉立创开钢网,刷锡膏,再搞个烘箱   效率高很多

网友:
手工焊过0201的,

网友:
开始焊0402的时候很费劲,后来焊的多了,熟练了以后觉得还可以.所以多练练就能焊好的.

网友:
焊几个也还行,,,但是如果元件太密的话,最怕焊好了一个又扯掉了一片,,,

网友:
我是来看看谁挖的坟

网友:
风枪是个好东西啊,烙铁焊接熟练了也很简单,现在在贴片厂工作,刚上线的小白培训1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网友:
用风枪就怕周围有小零件。

网友:
0402的电容和电阻都还好焊,最难焊的是绕线贴片电感,焊盘在下面的。

网友(2017-11-08):
这焊接一块板子不会害眼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0402那么大的体积不知道有啥难焊的。。。

和你观点相同

网友:
0402 焊倒是没有问题,就担心焊错

网友:
都是焊接高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