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还是pspice好?

楼主(2011-08-15):
你们好
请问大家,我题目上的两个软件中,哪个比较好,
优点在哪里,在哪些方面显现的比较突出
我不想学一个软件学到一半,发现另外一个软件更好,请大家
尤其是由切身体会的人点评一下,我好有的放矢,谢谢,
感激不尽

网友:
两个都不太好,如果硬要选一个Multisim稍好点,pspice很多年前就被兼并了,现在是ORCAD的一部分,如果你的软件叫pspice那一定是N年前的东西,新元件一个都没有。

网友A:
Multisim 容易上手, pspice 好像新版是包含在Cadence OrCAD 最新版16.5功能强大,各有特点

网友:
Multisim 还是用 spice 核的

网友:
multisim is a toy. pspice is a serious tool.

the model used in multisim is proprietary and pspice is effectively open source.

I wouldn't use multisim if I don't have too.

网友:
pspice更加专业一点,也就是现在常见的cadence中的capture,以前是orcad的原理图部分,仿完了原理图,将网表导入cadence的pcb editor中就可以直接画板子,以及后端的信号完整性分析。就是说仿真完了直到后端一系列工作,都有cadence家族中几个模块软件完成。这些都是业内做得比较好的软件。原理一级的仿真中,pspice已经是业内的一个标准了吧,其他软件多数都是用的spice核
multisim前身是EWB,本科生的教学工作中用的多,帮助学生学习电路知识,很直观,而且容易学,但是社会上用的不多。后端的配套的画板子,和板级仿真都极弱甚至没有,要借助于第三方软件。

楼主:
---------------------------------------------------------------------

回复 网友B:

toy?/you must be joking,most  of  friend here  use multisim

网友:
回复 楼主:

multisim主要是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仿真

网友:
说multisim是玩具是因为你用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任何一个软件你学明白了,再学其他软件都会容易得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是真的用不好.同时感觉这个东西真的像玩具,什么元件都有,其实真实性是很差的.

网友:
我感觉Multisim和pspice用的算法相同,这类算法的主要缺点是:电路的每个部分都要与地有关联,而且这个地是唯一的。如果浮地整个运算就不能收敛,仿真就会失败。但实际应用中浮地现象是很长见的,如变压器的初次级很少共用一个地。所以我不大用这两个软件,有时用来核对其它软件的(局部)仿真结果。

网友:
Multisim好,我们上课的时候就用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哥,请问你用什么软件,推荐一个终极版的,我说的意思是,综合各方面软件,最好的,我懒的学一个软件学到夹生,又发现有的事情不能用这个软件做,又换一个新的软件学习,头疼,上次花一个国内的三极管,我导入文件花了一天时间,哎,听五楼高手的意思是要学习ORCAD?给个意见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请问你用什么软件,推荐一个终极版的……

正如【9楼】花生说的:“任何一个软件你学明白了,再学其他软件都会容易得多”。 任何软件都有优缺点,所以“终极版”谈不上。

我建议你如果用单片机和数字电路较多可以用Proteus,从设计、仿真、(C或汇编)程序调试、PCB制板直到3D效果图一气呵成。缺点是对模拟电路的仿真不够精细(一般够用),如果搞研究特别是高阶变量的研究(如:开关电源、变频调速等)就不够用。我认为模拟电路较好的仿真工具是Micro-Cap分析手段多,元件库也全,缺点是没有PCB制板功能,这方面【9楼】的花生是专家,可以多看看他的帖子。
另外,容易学容易用的软件有:LTspice、Tina等,初期可以先看看这些软件,记住: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网友:
这里没有人用SABER的吗???看网上有人说这个做仿真不错。

网友:
习惯用Multisim……

网友(2011-10-14):
不知道TINA大家用的怎么样?和MULTISIM比比呢?

网友:
Multisim,我们上课都是教这个,说明是主流,可以学

网友:
Multisim用过一段时间,个人感觉在商业仿真软件里面这个软件的算法还是比较差的,电路复杂一些的就极难收敛。但是,界面比较简单易用,上手容易,所以也有很多人喜欢用。TINA也用过一段时间,感觉还是不错,但国内还是用得比较少,资源也不多,不太推荐。cadence的pspice几乎就是行业标准,有条件的就上了,不二之选。如果没条件,还是推荐免费的LTSpice,上手也很容易,更新很快,国内用得人也慢慢多起来了,资源也会也来越多。

网友:
我也对仿真软件情有独钟,目前在用的软件:Proteus(个人用于编程类的仿真),LTspice(模电,但资源较少),ORCAD(个人用于模电仿真,资源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知灼见!

网友(2011-11-13):
个人感觉还是Multisim稍好

网友(2012-02-20):
Multisim11中,很多数字电路没有,例如:4033。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里没有人用saber的吗???看网上有人说这个做仿真不错。

俺就用的Saber,不错的额

网友:
我是学习PSPICE的。

网友:
其实这些仿真软件都差不多的,至少我觉得用起来相差不大。

Multisim用得比较少,不过Pspice挺不错的

网友:
本人从事教学工作,感觉multisim足也!

网友F:
回复 楼主:
---------------------------------------------------------------------
查资料路过,Multisim是太简单,

网友(2013-05-07):
LTspice IV 还可以 就是操作有点复杂 零件也比较少

网友:
LTspice IV 还可以,零件少可以自己加,自己加零件也是一种学习...

网友G:
工具而已,适合自己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工具而已,适合自己就好。

我不同意;
实际用下来pspice原件丰富,算法好,功能强大,可谓秒杀Multisim

网友:
“不好”的,用好了也好。
“好”的,用不好也白搭。

网友(2013-10-25):
刚刚在学
Multisim

网友(2013-12-24):
用了LTspice之后我就再也没碰过multisim

网友H:
     multisim 的确有象是玩具的感觉,如果原来没有基础,可能学不到什么。基础好的学pspice 和 Micro-Cap 等就不觉得困难。而 LTspice 就是基础弱的初学者的首选,最起码 LTspice 不需要你背表达式就可以有模有样的测量电路参数、波形,从而在使用中提高自己。。。例如下面测可控硅(U1)功耗瞬时值的表达式,你若错漏一个字母就可能出错,而在 LTspice 则只须鼠标轻击就完成测试。

网友:
saber和spice 都挺好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Multisim 容易上手, pspice 好像新版是包含在Cadence OrCAD 最新版16.5功能强大,各有特点 ...

楼上说的很给力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查资料路 ...

入门容易啊是不?

网友(2014-01-23):
不是说LTspice不好  确实简单容易上手  但是在收敛方面就不好了  没有Pspice的自动收敛功能好。

网友(2014-03-31):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的很给力啊 !

最新版 16.6

网友:
用Cadence吧  multism感觉就是个玩具

网友:
引用 网友H:
multisim 的确有象是玩具的感觉,如果原来没有基础,可能学不到什么。基础好的学pspice 和 Micro-Cap  ...

因为PSPICE用起来我感觉很复杂,打命令很高大上,所以PSPICE更好。

这个逻辑成立吗?

我认为还是以目的我出发点,要是LTspice够了,那简单有什么不好?要是LTspice做不到了,再换也不迟。

其次,电路基础跟你用哪个软件没关系吧?(´・_・`)

网友:
我没有用过,所以都不知道。不要在意我的出现

网友(2014-09-29):
正在学PSPICE,比较难。没办法,自己画电路板就用CADENCE,实在不想换别的软件

网友:
查资料的路过

网友:
Multisim好,我们就用这个!

网友:
都挺好的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
psppice专业些

网友(2014-10-29):
感觉PSPICE模型多一些

网友(2016-06-10):
学习了,是不是现在pspice已经不能单独安装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