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完的16×16LED点阵滚动显示,为什么点阵能看到闪烁?大街上的显示屏看不到啊?求高

楼主(2011-08-15):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nst tab[16]={0x00,0x01,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c,0x0d,0x0e,0x0f};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tab[]={
0x18,0x18,0x0C,0x30,0x06,0x60,0x3F,0xFC,0x31,0x8C,0x31,0x8C,0x3F,0xFC,0x31,0x8C,
0x31,0x8C,0x3F,0xFC,0x01,0x80,0x01,0x80,0xFF,0xFF,0x01,0x80,0x01,0x80,0x01,0x80,
0x00,0x60,0x18,0x60,0x18,0x60,0x18,0x60,0x18,0x60,0x1F,0xFE,0x18,0x00,0x18,0x00,
0x18,0x00,0x1F,0xF0,0x18,0x30,0x18,0x30,0x18,0x30,0x30,0x30,0x30,0x30,0x60,0x30,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int j;
for(j=0;j<i;j++);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q=0;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t=0;
  P1=0x00;
  P3=0x00;
  while(1)
  {
   for(r=0;r<20;r++)
    for(j=q;j<32+q;j++)
   {
    P2=tab[t];
        P3=digittab[j];
        j++;
        P1=digittab[j];
        delay(150);
        t++;
        if(t==16)t=0;
   }
   q=q+32;
   if(q==480)q=0;
  }
}

这是源程序,求高手解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用的是154译码列选,P1,P3口行选,为什么有闪烁感?是不是用串行口+164 就没有闪烁了???求高手指点

网友(2011-09-26):
单片机速度不够快吧

网友:
LZ点下面的资料。看看我发过的帖子

网友:
delay(150);

这个延时的时间改小点,试试。

你主要是扫描速度不够快引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delay(150);
这个延时的时间改小点,试试。
你主要是扫描速度不够快引起的。

是这个原因,把延时改小,这样不容易变暗。。

或者提高晶振频率,

不过这样亮度会减小。。。

网友:
扫描 速度 速度啊   不然肯定会闪滴···

网友:
想不闪用定时器软延时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delay(150);
这个延时的时间改小点,试试。
你主要是扫描速度不够快引起的。
是这个原因,把延时改小,这样不容易变暗。。
或者提高晶振频率,
不过这样亮度会减小。。。

是容易变暗

网友:
把每次扫描的时间改短点,然后同一个内容循环多次,没有闪烁的感觉.

网友:
闪烁说明扫描速度被肉眼识别了,你就降低延迟不久好了

网友:
应该是扫描速度不够快

网友:
根据你的源程,主函数这样改看可以吗?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q=0;
unsigned char r;
unsigned char t=0;
  P1=0x00;
  P3=0x00;
  while(1)
  {
   for(r=0;r<200;r++) //
    for(j=q;j<32+q;j++)
   {
    P2=tab[t];
P3=digittab[j];
j++;
P1=digittab[j];
delay(15); //
t++;
if(t==16)t=0;
   }
   q=q+32;
   if(q==480)q=0;
  }
}

网友(2012-05-02):
这种点阵的驱动跟大街上的没得比。

网友(2012-07-21):
不错,但是否做成 单元板的格式,
看看这个, 利用单元板一个个串接而成的, 很方便。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p;extra=#pid70173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