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弄了一个呼吸灯程序,喜欢的就拿去把

楼主(2011-08-15):
unsigned char t1=0,t2=0,c1=1;
bit c=1;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using 3   //呼吸灯程序
{
    TL1 = 0x3C;    //200us
    TH1 = 0xFF;
    t1++; t2++;

    if(t1 <= cl) led = 0;   //这三行通过t1与cl比较,控制led亮灭,也就是PWM调光。
    if(t1 > cl) led = 1;    //
    if(t1 == 40) t1 = 0;    //

    if(t2 == 250)           //250次中断以后,进入以下语句,更改cl值,改变亮度。改变比较的值(250)
        {                   //可以调整闪烁速度。
            t2=0;
            if(c)
                {
                    cl++;
                    if(cl == 41) c=0;    //由亮变暗标识
                }

            if(!c)
                {
                    cl--;
                    if(cl == 3) c=1;    //由暗变亮标识
                }
        }
}

楼主: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是一个中断服务程序,需要自己将主函数补上才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2012-08-28):
很好用,看了才发现我原来写的那个占空比太小了才导致的闪烁

网友A:
纯硬件可以实现吗

网友:
什么是呼吸灯?
就是变暗变亮的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可以实现吗

rc、LC震荡,,,,555,,,之类的纯硬件,可以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可以实现吗

完全可以,而且程序也是十分简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纯硬件可以实现吗

这个是纯硬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纯硬件的

Protel设计的一个简单的电路,运放可以采用电压反馈型的双运放,推荐使用ST的TL082CN,效果最理想。
电阻 左起 100,47K,47K,47K,100K,47K,1.2K
电容是100U 耐压12V以上就可以 三极管是9013 接1.2K电阻的是正 直流12V 可以并联4个LED

网友:
软件的可变性更好,而且可以做出很多其他的效果

网友(2013-11-20):
刚才试了下,还不错,只是在灯较暗的时候感觉有点闪烁。

网友:
看看程序都很短的.

网友:
这个不错,不用占用主程序的时间吧

网友(2014-04-17):
还好程序很短,如果很长的话看到这么多0.1标志位,就头晕了。

网友:
呼吸灯由暗变亮和由亮变暗的变化过程应该是线性的还是某种曲线,才能看起来更自然呢

网友:
这个必须赞一个!!!

网友:
这是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