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课程设计做的一个电子时钟,本人新手,请各位大虾别笑话

楼主(2011-08-15):
#include <reg51.h>
#define LaoBai unsigned char
#define Liyuchao unsigned int
LaoBai code GY[]={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Liyuchao second=0,minter=0,hour=12;
Liyuchao sshi,sge,mge,mshi,hshi,hge;
static char ji_shu_zhong_duan_ci_shu=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4=P2^4;
sbit P25=P2^5;
sbit P26=P2^6;
sbit P27=P2^7;
sbit P20=P2^0;
sbit P10=P1^0;
sbit P11=P1^1;
void delay()
{
  LaoBai i;
  for(i=0;i<15;i++);
}
void int1()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4C;
  TL0=0x00;
  ji_shu_zhong_duan_ci_shu++;

     if(minter==60)minter=0;

        if(hour==24)hour=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4C;
  TL0=0x00;
  EA=1;
  ET0=1;
  TR0=1;

  for(;;)
  {
    sshi=second/10;
    sge=second%10;
    mshi=minter/10;
    mge=minter%10;
    hshi=hour/10;
    hge=hour%10;
    P0=GY[sge];
    P27=1;
    delay();
    P27=0;
    P0=GY[sshi];
    P26=1;
    delay();
    P26=0;
    P0=0xBF;
    P25=1;
    delay();
    P25=0;
    P0=GY[mge];
    P24=1;
    delay();
    P24=0;
    P0=GY[mshi];
    P23=1;
    delay();
    P23=0;
    P0=0xBF;
    P22=1;
    delay();
    P22=0;
    P0=GY[hge];
    P21=1;
    delay();
    P21=0;
    P0=GY[hshi];
    P20=1;
    delay();
    P20=0;
   if(ji_shu_zhong_duan_ci_shu==20)
   { ji_shu_zhong_duan_ci_shu=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minter++;
           if(minter==60)
             {
              minter=0;hour++;
              if(hour==24)
                hour=0;
             }

         }

        else if(P10==0)minter++;
         else if(P11==0)hour++;
    }

}

}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图

网友:
这个可以练练手,做电子钟的话,可以用时钟芯片,像DS1302,PCF8563等都可以的。

网友:
必学的东东~

楼主:
回复 楼主:

上实物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直接用上拉电阻驱动的。。。没有用三极管,锁存器之类的

网友:
这样的一般不准,大概一小时就慢6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