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移相问题

楼主(2011-08-15):
也许有大侠看过这幅图,小弟想做一个数字移相器,好不容易找到一种方案,感觉有点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如图所示:整形后的方波啊a,经锁相环倍频3600倍(频率为3600*a;他这样是如何做到的)。但是请同时考虑到,锁相环的反馈端是接的单片机的输出C。

可能说的不详细,大家可以看看这个PDF的第三种方案。

网友:
你输入信号的频率\幅度?我做过数字移相器,0-2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频率是5~15KHZ的变化信号,幅度是5V~只是采用此种方案,比一定要3600倍频。并且可以省去整形电路,偶的只是针对于方波。最后请问一下你的精度多少啊?谢谢

网友:
如果对于15KHZ信号,精度为0.01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帅了@@@大侠能否说说你实现的方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