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如何 低通滤波?

楼主(2011-08-15):
rt,

网友:
先设计模拟滤波器,然后换算到数字域,也可以硬件滤波

网友:
基于MEMS组合模块的姿态检测系统设计

原文出处:  http://www.eccn.com/design_2011042014125387.ht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于mems组合模块的姿态检测系统设计
原文出处:  http://www.eccn.com/design_2011042014125387.htm

裡面的東西錯誤觀念很多,信的就去用吧!! Orz

网友:
可以先用平均值滤波,然后再惯性滤波。

网友:
什么型号的?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