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版“春风”数控电源

楼主(2011-08-15):
在原来的基础上更改了数控方面的东西。
电压0.01 到30V;电流0.001到11.5A。
电流太大的话,精度不好掌控。取样电阻不好搞。
保留电流电压调节部分的精华。
MCU采用ATMEGA8,双路FAST PWM。
用两个LED取代原来的1N4148(D2,D3). 一个是恒压指示,一个是过流指示。前面加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可以减少电压冲击。
精度优于1%。纹波在最大电流最高电压下是3mv.

网友:
好啊,数控方面更省成本了.期待样品照

楼主:
上图了。
因为还没有买到合适的按键。所以面板前是空的。

网友:
不错。赞一个!

楼主可以搞了相机好好拍下,哈哈。

楼主:
变压器用一个双9伏10W 与一个双18伏60W的。
限流时MOS管的热量很大。还没有加上风扇。
串口也还没有加入。还在慢慢完善中。
电流电压用FLUKE8808A校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把春风2.1的电源部分做成模块,这样的话可以可以方便的做成双路的,并且可以方便的使用各种芯片控制,用起来更灵活。

楼主:
re: cemi
电流电压调节部分,我做了好几块了,非常好用。
控制部分用别的MCU。
我还做过用DAC8811(16bit串行DAC)与CS5509(16bit串行ADC)来做。
能够达到更高的级别。
我有一款电话线路仿真电源上就是48伏100毫安的。精度要到10uA。都没有问题。

网友:
程序能否共享?

网友:
建议楼主将1602的背光点亮拍照,应该会更漂亮。

楼主:
我这是一个拆机的1602,上面没有背光的 :)。
所以。。。。
明天把串口程序调好就上源码。

网友:
楼主程序呢。唉,真郁闷,你们做出来了,我怎么没做出来,楼主做出来分享一下调试经验,写详细一点,谢谢了

网友:
还有就是环形变压器,用24V 的环牛怎样?

楼主:
24V的环牛没有问题啊,只要你不怕调整管发高热的话。

网友:
电压0.01 到30V;电流0.001到11.5A。
电流太大的话,精度不好掌控。取样电阻不好搞。

怀疑11.5A 30V 变压器能不能提供,也没有看到大管子

楼主:
电压0.01 到30V;电流0.001到1.5A。
写错了。:)

楼主:
串口已经调试完成
上一些测试数据。

空载电压 (原文件名:voltage.JPG)

楼主:
电流数据。

电流数据 (原文件名:current.JPG)

网友:
这个强,原来M8还能干这么多事情。

网友:
图二R8处直接接地不对吧?

网友:
哦,没仔细看,地不一样,为什么不用一个变压器呢

网友:
为什么用LED替代4148??????

网友:
顶一个。手上有很多的M8啊。

楼主:
原理图有一点错误。
今晚更新。
D3用来做CV(恒压指示),D2用来做CC(恒流指示)。
R8没有错,你可以参照“春风”的电路啊。

楼主:
原理图已更新,附上ICCAVR源码。
调试时切记:两个地一定不要接在一起!
加减按住不放的话,就快速加减。
十个常用设置储存。掉电记忆。
RS232也可以控制了。没有加入通讯隔离(非常重要)。

网友:
不错不错,好玩的东西!

网友:
花了10分钟还是看不懂21楼的数据。。。

网友:
先用开发板调一下再自己焊板子试一下先,多谢楼主

网友:
哈哈~源代码都来了。。。很好啊~计划仿制

楼主:
调试很简单。
先不要接大电流变压器。将一个小功率电源接到C18的两端,我用的是一个15V0.5A的小电源。
将电压设置到12V,电流设置到0.1A。测量VSET是2V,测量ISET是0.33V。J1可以空载输出12V了,电压显示也是12V。
短路J1,电流将显示0.1A。
没有问题了,就可以换用大电流变压器了。
5V电压的影响比较大。最后调到+/-5mv。
散热片要加上风扇,风扇也由(PB0)输出控制,有电压输出时风扇工作。

网友:
30V 4A负载怎么测?难道要去搞一个电子负载?
这个可是120W的功率,水泥电阻也很难找。

楼主:
re: ifree64
30V 6A的电子负载马上就要出炉了。

网友:
我几年前做了那个外国的R2R的DAC的,比较不错。用来充锂电也很爽。
楼主要是能开个套件出来就爽了。
楼主钳工实力有待加强!

楼主:
re:fsclub 绿林好汉
手上除了一把手电钻以外,啥都没有啊。
是用小刀一点一点挖出来的啊。

网友:
能上传原理图吗,SCH格式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控制风扇的端口能随温度的升高而转速加大,这样就好了,不过我还没有调出来,
多谢楼主顶力相助!!

楼主:
rar文件里的那个DSN文件就是啊。
是用PROTUES画的。很不熟练啊。
本人一直都是用PADS来画图与layout的。

网友:
楼主真是太好了!!又遇到一问题,LF412CN这个比较器,手头上没有,可用常用的LM358或者LM324替代吗,谢谢!!

网友:
楼主电源做的很好,贵在自己亲自设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是太好了!!又遇到一问题,lf412cn这个比较器,手头上没有,可用常用的lm358或者lm324替代吗,谢谢!!

LF412CN是FET输入结构的双运放,与358和324的最大区别是输入偏置电流和增益带宽,不能直接代替,可以用TL062,TL082,参数类似的代换。

楼主:
谢谢春风大哥的支持啊!

网友:
PWM的滤波用无极性电容好点,电解电容漏电流很大,严重影响精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春风大哥可以看看我这个贴子中的电路吗?谢谢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945845&bbs_page_no=1&bbs_id=3071

楼主:
有无极性电容最好。从现在的指标来看,马马虎虎。
我这个版本的就是简单版的.已经达到目标了。这个版本的pwm频率不高,精度也不高,
下一版本用上两个12bit的DAC和一个12bit的ADC组成标准版的。

网友:
哦,谢谢,那我再找找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无极性电容最好。从现在的指标来看,马马虎虎。
我这个版本的就是简单版的.已经达到目标了。这个版本的pwm频率不高,精度也不高,
下一版本用上两个12bit的dac和一个12bit的adc组成标准版的。

像pic的有些型号本身自带多通道12bit ADC,LZ可以借鉴下。

12bit,双路的串口DAC,推荐一个TLC5618,12.5us,价格好像在20左右。

楼主:
re: highspeed8 高吧
带12bit ADC的PIC单片机很少见,可能价格也比较贵,重要的是不容易买到。
Mega8是我的最爱啊。不带L的现在很难买到了。
手上有AD7390(12bit 串行DAC)和ADS7822(12bit 串行ADC)。

网友:
楼主有没有邮箱呢?

楼主:
这个网站的朋友都很友好热情。
大家都学到了很多知识。
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一起交流。
e-mail: hbzxx AT 163.com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啊,一直想仿个电源。以前仿过M8的,感觉不够用了。

网友:
标准版可以考虑用多抽头变压器,热量少。

楼主:
re:awfi
多抽头变压器好啊。可是手头上只有这个双18伏60W的变压器。所以电流只做到了1.5A。
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没有用到好的原件。
热量大,不要紧。用一个好点的滚珠轴承风扇,加一个大点的散热片就解决了。
我手上的一台Agilent6613C,50V1A的电源
重量超过二十斤。

网友:
还是这个比较容易制作

楼主:
提升电流到2A。
将并联的R22和R24改成了一个50K的电阻。
图纸及程序今晚更新。
输出端的电容C6,在电压较高时,而电流很小时会有过大的放大电流。现将其串一100欧的电阻。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做双路并联,和串联?

楼主:
用不到那么高电压的,也用不着那么大电流的啊。
并联要考虑要考虑各个方面的差异。稍有不同,两者就会灰飞烟灭。
串联一般没有关系。电流由比较小的决定。

楼主:
电路图更新。

楼主:
程序更新。

网友:
回复 楼主:

准备山寨楼主的这个电源放在桌上自己用,顺便做个led台灯  在学校用51+DA做了一个,没弄好,死机后烧了好多东西

网友:
U2A和U4A的输出为什么要用两个三极管,能说一下工作原理吗?谢谢!

网友:
如果把电流提升到5A,要改动哪些元件,程序如何改?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楼主真是太好了!!又遇到一问题,lf412cn这个比较器,手头上没有,可用常用的lm358或者lm324替代吗,谢谢!!
lf412cn是fet输入结构的双运放,与358和324的最大区别是输入偏置电流和增益带宽,不能直接代替,可以用tl062,tl082,参数类似的代换。

最近就碰到:怎么将358换成原来音响上的082工作不正常呢?
原来082不能用358代替,是这原因啊,谢谢春风!

楼主:
上最终效果图。
图片是用12年前的SONY MVC-FD7所拍摄的,使用软盘的30W像素的古董,所以图片有些惨不忍睹。

网友:
不错不错,真够难为楼主的,面包板做出高精电源了。配服

网友(2011-09-14):
取样电阻能不能用其它的电路代替?

采用高精度霍尔电流传感器可行么?

网友:
详细说说工作原理呗。。。。。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值11.5A是不是写错了?是1.5A吧,我看变压器都这么小个不可能有11.5A哪

楼主:
是30V2A的。

高精度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精度有多高?5%还是1%?
价格也不便宜啊。

网友:
不错哦,精度蛮高的,之前我们用单片机做,取样的部分一直没做好,哎。。。。。

网友:
有一点儿不明白,电流取样,用的是反相比例放大电路,为什么同相输入端对地没有平衡电阻呢?

网友:
春风大哥我手上没有Atmega8 只有Atmega16能直接用吗。。

网友:
改编春风电源和程序的牛人!
(STM32->M8 & 数码管->LCD1602)

楼主:
顺便晒一下手头的工具.
FLUKE111和FLUKE87.
TDS2014和TEK2445B.

网友:
牛,装备很牛,详细讲解一下你的电路工作原理呗。。。

楼主:
电压电流控制回路抄袭与春风电源。

网友:
非常好,谢谢楼主,有时间也要做一个

网友:
学习 。双路12位DA TL5618 电压电流刚好...

网友:
好!谢谢无私的奉献,主要有程序下载,有空也照着作一个。

网友:
楼主:
  你的工具真不错,估计要17000以上了,是不是?
   FLUKE8808A   4XXX
   ..      87   2XXX
   ..     111    8XX
   示波器  2个 1XXXX

网友:
电路图做成pdf格式就好了,现在打印出来看起来很模糊。

楼主:
FLUKE8808A是公司的。
其它的都是私人物品。
都是五年前买的二手货,加起来8K。

图片不清晰是以为截的屏。没有安装PDF打印机。
可以直接打开protues 文件查看啊。

网友:
没用参考源啊,都做出来了,可以画板做pcb了。。。。。
请问楼主,原件都要选插件的对吧,不知贴片的电阻电容可不可以,
除了那几个大瓦数的电阻。。。。和电解。。。。

楼主:
用贴片电阻电容,肯定没有问题。
不过最好用1%精度的电阻。
由于用的是5V电源做基准的。所以要多挑几个7805.找出最好的一个。

网友:
个人感觉用1604的LCD好,能显示多点信息,输入则键盘输入比较好,直观快速。

网友:
准备山寨lz的图,做一个电源,
只有亲自做才能理解掌握;
计划mcu用pic的,再加个基准源;

网友:
1.5A电流有点低,准备再并连个mos管。。。。

楼主:
已经是2A的了。
电流加大,你就知道发热有多恐怖了。:)

楼主:
另外PIC的PWM频率有点低,分辨率10bit也低。
莫非b u g用上了ADC和DAC。

网友:
回复 楼主:

现在这个价还买不了,哎!

网友(2011-10-16):
佩服这样的高手,

网友:
有问题想问lz一下:
   1:变压器切换电压的时候,是不是有很明显的失压现象?
      继电器开关打开和闭合时间很明显吧?
   2:还有那个2-9vac 变压器,怎么能提供+- 12v的电源呢?

楼主:
re B U G:
   1.继电器切换的时间可以忽略,基本只有在几个毫秒。
     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不会有波动。不管继电器是开还是闭合,都有一组电压被联到大滤波电容上的。
   2.双9伏经过桥式整流就是差不多12V的了。运放电源对输出没有影响。+/-9V 到+ /-15V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e b u g:
   1.继电器切换的时间可以忽略,基本只有在几个毫秒。
     滤波电容上的电压不会有波动。不管继电器是开还是闭合,都有一组电压被联到大滤波电容上的。
   2.双9伏经过桥式整流就是差不多12v的了。运放电源对输出没有影响。+/-9v 到+ /-15v都没有问题的。

谢谢楼主百忙之中指导,继续山寨。

网友:
我也想做个数控电源呀,不知道有木有源码呢

网友:
这在努力地学习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外pic的pwm频率有点低,分辨率10bit也低。
莫非b u g用上了adc和dac。

用定时器,16位可以了吧。但是还要想着速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2011-11-25):
楼主60W18V输出的牛可以提供10A的电流?

要是多绕组,与春风兄的一样,采取电压跟随的方式,效率还是很好的,调整管损耗也大幅下降,楼主的技术不错,对于我,只能等套件啦,赞一个。

网友:
好不好用89s52和pt8211做数控电源啊?

网友:
回复【樓主位】hbzxx

實在很高興!可以看到這麼好的知識!謝謝分享!!

网友:
收藏了!!!有空做一个!

网友:
我觉得人家楼主都已经跟我打架分享那么多了,原理图是图片,可以自己照着画sch嘛,我们不可以从别人那里一味捡现成的

网友:
很实用的电源,复制中

楼主(2012-01-13):
顶一下,这个帖子都被大家遗忘了。

网友:
没被遗忘,哥在复制中。。。。。。。。。
mcu---pic24fj64gb002
打样电路板已做好,附电路图,送空pcb(只能送5pcs)
1:精准源部分画错了,可以不焊,直连3.3v电源即可;
2:34063 二极管,反了,焊的时候反过来即可;
3:R25 R27,贴片封装估计不行。。。到时换成直插电阻
其他问题没发现,还没完工;

网友:
4:光耦封装按 sop4 ic尺寸 画的,和一般光耦封装不一致,不知市面有没有此类封装光耦;

网友:
mark一下。要是做成双路的就好了。

网友:
因前些日子送上面的pcb板,被封ip,现正焊接测试,写软件。。。。。。。。
备注:买到sop-4的光耦了

楼主:
建议封了“sunhai889”的ID。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封了“sunhai889”的id。

强烈赞同

网友:
支持,准备弄个lpc2366版本的玩玩,LF412可否都换成OP07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lpc2366是不是太强大了,有一种大材小用的味道。
8位MCU足够了。

网友:
看完了,抽空盗版一个。

网友:
看完了,有兴趣!

网友(2012-02-15):
楼主强大,一直都想弄个电源,可惜手上没有合适的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楼主强大,一直都想弄个电源,可惜手上没有合适的变压器,。

其实可以用多个小的变压器串起来的。多个单18V或者12V的都可以。
只要电流足够大,只不过放在一起比较占地方而已。

网友:
mark,谁能作PCB搞一批造福坛友

网友:
回复 网友E:

正在制作,不过用的是别的单片机,现在上班几个项目一起进行,没时间,抽空再做,过几天画图打板

网友(2012-05-07):
下载不了了,郁闷

网友:
好像论坛上所有东西都下载不了,不知坛主什么时候能搞定

网友:
完全开源啊,LZ真伟大

网友:
向楼主学习啊,电源不错。

网友F:
请问楼主我仿照作了一个,不过输出和设定的电压大概差了0.15V,用万用表量和LCD显示的输出电压是一致的,怎么校准这个误差呢?

网友: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电路的取样反馈电路应该不会有反馈的,GND有问题

网友F:
红线框部分不会起作用

网友:
非常好,实用

网友:
赞一个,很好的电源。

网友:
提前预订我来做PCB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我仿照作了一个,不过输出和设定的电压大概差了0.15V,用万用表量和LCD显示的输出电压是一致的,怎么 ...

改变R14,R15的比例即可微调输出电压。
高端的线性比较好,电压越低误差越大。
PWM的控制模式已经决定了精度不会太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红线框部分不会起作用

肯定有用啦,那是取样电阻。

网友:
hbzxx 你好,网络的下载失效,大家都感兴趣你的大作,能否再重新上传你的程序呢?感谢你

网友:
等回复,参观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楼主这部风电路作用是什么?如何工作的?

网友:
等待楼主的再度关注

网友:
为什么都是牛人··感觉自己很挫啊~~~

网友:
求此版本的程序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仅供学习只用!

网友:
感谢hbzxx 的无私奉献,代表需要学习的童鞋感谢你

网友(2012-06-20):
感谢hbzxx 的无私奉献,我一定会做一个,到时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
不错,很值得学习,开源的也彻底,并且很热情

楼主(2012-08-14):
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共同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共同学习!

目前进度怎样?

电流能够到多大了?

网友:
這個不行吧! 會燒掉

网友:
m8能力无穷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春风大哥的支持啊!

请问楼主LED能代替IN4148吗?LED的关断速度可以跟上4148的节奏吗?这几天一直在纠结这个找资料却毫无头绪........求楼主解答一下不尽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LED能代替IN4148吗?LED的关断速度可以跟上4148的节奏吗?这几天一直在纠结这个找资料却毫无头绪 ...

原作就是用的1N4148啊,LED是用来做过流指示的。
在本应用中没有要求那么快的通断速度的。ms级别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作就是用的1N4148啊,LED是用来做过流指示的。
在本应用中没有要求那么快的通断速度的。ms级别就行。 ...

恩我的变压器的抽头不够只有两组抽头,所以在输出低电压,和电流时如果速度不够快就会出现很大的误差,上次做的电子负载就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当输入电压是输出电压2倍以上就会出现先对比较大的误差.......后左思右想问题应该处在这个开关管的部分(还有我的运放也有问题用的是OPA2227当时一心想提高精度)
所以再次请问楼主毫秒级的速度就可以了吗?我觉得这个速度还是不够的样子!

网友:
电流和电压的动放分开会不会影响精度?

网友H(2012-09-17):
MCU采用ATMEGA8 他的AD是多少位的,有没有规格书啊,发来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MCU采用ATMEGA8 他的AD是多少位的,有没有规格书啊,发来看一下

10bit的,datasheet网上找

网友I:
老兄,有串口通信协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兄,有串口通信协议吗?

设置电压 VOL XXXX =回车 (XXXX = 输出电源/30V*65535)
设置电流 CUR XXXX =回车 (XXXX = 输出电流/2A*65535)
读取电压 VOL ?回车
读取电流 CUR ?回车
设置电源打开 OUT 01 =回车
设置电源打开 OUT 00 =回车
读取设备名称 IDN ?回车

网友:
哎,山寨了M8,M16电源,看到了又想仿一个的冲动。。。MARK,标记.

网友(2012-10-25):
最近打算做这样的一个电源,谢谢楼主,下来参考下!

网友J:
请问R11\R12的电流是流向那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R11\R12的电流是流向那里呢

输出电压取样的。

网友:
楼主,帮我看看,为什么我的电路LED灯都不会亮啊?

网友:
难道抄你的电路没抄对?

网友K:
ls的大牛,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模拟部分,尤其是设置电压电流的那两个运放的原理。他是不是加减运算电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ls的大牛,能不能详细的讲一下模拟部分,尤其是设置电压电流的那两个运放的原理。他是不是加减运算电路啊? ...

好吧,那是个pi调节器- -

网友:
这个我怎么没有看到过。。

必须要mark一下

网友L:
LZ , “前面加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可以减少电压冲击。” 解释下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LZ , “前面加一个100K的下拉电阻可以减少电压冲击。” 解释下原理吧

泄放掉MOS管栅极的残余电压。频繁开关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的仿照lz的电源也已成功,还不知电流如何调试;

网友:
顶一个,我们课程设计我的选题也是数控电源。。。正好可以在这学学。。。

网友:
仿照lz电路做的电源也已完成,料选的不精准,精度不好,下一版买些精密电阻做个精确的;

网友:
准备做一个

网友M:
2w01G,不加散热片,做大能做到多达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M:
2w01G,不加散热片,做大能做到多达量程?

2.0 Amp 100 Volt Bridge Rectifiers
至少要用个3A100V的。

网友(2012-12-04):
资料知识很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建议出套件

网友N:
一个双18伏60W的变压器能输出11.5A电流?想不通?请点明。

网友:
请问运放脚上面的那些4k7的电阻能用其他阻值替代吗?
300欧1k等。。。。据春风说是限流防止冲击而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一个双18伏60W的变压器能输出11.5A电流?想不通?请点明。

楼主笔误,仔细看帖有解释的;

网友M:
我把控制部分和电源部分分成两块板子了,请问ISET VSET端子没插上的话
vset iset 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会不会因为没插vset iset 端子,而把电源部分烧毁呢?

楼主(2013-01-04):
引用 网友M:
我把控制部分和电源部分分成两块板子了,请问ISET VSET端子没插上的话
vset iset 是低电平还是高电平? 会 ...

vset,iset 应该是低电平,因为没有PWM信号

网友(2013-02-26):
能解释下供电和电压通道部分吗?几个地有点蒙啊

网友:
谢谢楼主 渴望电源呀

网友(2013-05-04):
求解 :山寨了一个发现改变反馈电阻后输出电压变大或变小,LCD显示电压不变。

楼主:
改取样电阻才有效。protel138想改些什么呢?

网友:
LZ很厉害,谢谢分享!
你这电源是30V11.5A?  还是30V1.5A?没看明白。

楼主:
30V 2A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2013-06-07):
将帖子看完,决定仿一个来用

网友:
OP输出接图腾是个啥意思?

网友:
我在想安目前的所有资料做一台电源不成问题吧!

网友(2013-10-29):
再学AVR,看到你的电源又有学习的动力了。为了学STM32仿了春风电源(已完成),看来又要开始做一个M8电源了。谢谢你们!!

网友:
呵呵,无意看到楼主的帖子,备感亲切啊。我年前做了一个和楼主差不多的电源,那时我还是一个学生,刚刚接触电子的东西,现在想想,我靠,神马隔离啊,各种保护啊都没有,只有一个姐在220V交流上的保险丝,然后一个朋友帮我批量生产了三百多台,卖给了一个学校。希望不要出人命啊!!!居然还拿到了3C认证,坑爹啊

网友:
挺好的作品

网友(2013-12-02):
顶一个! 顶一个!

楼主:
针对网上还有好多朋友没有弄明白数控电源的电压电流控制回路。本人也是向春风大师学习的。
将控制回路精简再精简,力图让大家都能够看明白。
下图中R8是电流取样电阻。R11,R12,R14,R15是电压衰减电阻。
先抛开控制回路,也就是不考虑所以的运放。假设C18上的电压时40V,VSET是5V,ISET也是5V
1.上电后,R18加到Q1的G极,Q1的DS相当于短路。C18上的电压将通过FU1,Q1的DS极,R8,J1负载构成放点回路。
2. 电压控制回路,差分放大器U2B检测输出电压,注意这里U2B是做衰减来用的,U2B的7脚将有40V除以6的电压(6.67V),U2A的正向输入端是5V,所以U2A的1脚电压变低;D3导通,Q1的G极电压也变低了,Q1的DS内阻将变大,输出电压将降低。电压最终将会到30V,U2A的2,3脚电压一致为止。
3.电流 控制回路,电流没有到达设定电流时,电流控制回路是不工作的。因为R8上的压降经过U4B放大后,还是没有U4A的3脚电位高,U4A将输出高电压,D2也截止。对Q1无影响。
电流过大时,假设达到3A,R8上的压降变为1.5V,经U4B放大5倍后,U4B的7脚变为7.5V,U4A的正向输入端是5V,所以U2A的1脚电压变低;D2导通,Q1的G极电压也变低了,Q1的DS内阻将变大,输出电压将降低,电流也自然变小。电流最终将会到2A,U4A的2,3脚电压一致为止。
    **通常我们会将电流值设置在大于实际工作电流的两倍或者取经验值,过流回路通常是不工作的。仅仅是保护而已。
/////////////////////////////////////////////////////////////////////////////////////////////////////////////////////////////////////////////////////////////////////////////////////////////
补充几点:
1.运放的输出端一般有20MA的电流输出能力,实验证明去掉三极管推动也是可行的。
2.关于调整管Q1的散热问题一定要考虑,输出电压越低,电流越大,效率就越低,发热也就越大。
3.双输出的变压器可以切换成全波或者桥式整流,这样高低电压都能够达到最高的效率。
4.浮地的问题。在两个地之间很多人都没有搞明白。当本机输出30V最高电压且电流1A时,如果以GND为参考的话,输出端J1的1脚是-0.5V,LOADGND是-30.5V。LOADGND是跟随着输出电压与电流变化的。
   如果控制电路要加上通讯电路的话,通讯端必须加隔离。
//////////////////////////////////////////////////////////////////////////////////////////////////////////////////////////////////////////////////////////////////////////////////////////////

网友(2014-02-17):
这个电源是30V的,如果做成100V左右的,电流采样那需要改么,相对LOADGND来说,电压很高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研究一下,自己也做一个。

网友:
楼主你的那个PWM频率是多少呀?

网友:
牛了个逼啊,收藏。

网友(2014-03-20):
不错,抽空我也制作一个啊!!!

网友:
今天又仔细看了一遍,还是觉得楼主厉害

网友:
资料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2014-05-16):
楼主很厉害,自己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网上还有好多朋友没有弄明白数控电源的电压电流控制回路。本人也是向春风大师学习的。
将控制回路精简 ...

当输出电压固定,输出电流变化的时候会,输出电压可能会有很小的变化吧?
差分放大一端是负载电压+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另一端是采样电阻的两端分压?

网友:
好大一个家伙,弄个电源果然不容易~

网友(2014-08-19):
先标记一下,后头有空的时候再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针对网上还有好多朋友没有弄明白数控电源的电压电流控制回路。本人也是向春风大师学习的。
将控制回路精简 ...

解释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只是不知道工作在线性区是怎么理解的

网友(2014-10-15):
非常好的帖子 mega8 用得真好 学习了!!

网友:
很想看一下

网友:
也想仿造个电源。。。

网友:
进来向大师学习

网友:
mark,有时间再仔细看下!

网友(2014-11-30):
仿真软件报错,提示LOADGND没有电源提供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2020-09-11):
分享了一个不错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