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信号发生器方案交流

楼主(2011-08-15):
最近想淘汰掉AD9850等这类现成的DDS频率合成器来实现信号产生,原因就是它的ROM表以固定,只能生成单一的正弦波。虽然加上高频运放可以得到三角波,成本无疑是提高了,也会带来一些实际问题。个人觉得FPGA加高速DA的方案是一劳永逸的。信号表随时可以更新,以便得到任意信号的合成,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函数发生器了。可郁闷的是,为什么一款性能好一点的高速DAC上百呢?而AD9850里面高速ADC+比较器,也才30块钱左右。淘宝的高速比较器LM360也卖到20元。这让我如何取舍???不知道有没哪位大虾用FPGA做过信号发生器的,渴望交流。
AD9850实现信号发生器我这有全套资料,因为是买的别人的,所以就不提供下载了,需要的可发邮件索取。daneilchau@126.com

楼主:
自己顶一个!

楼主:
再MARK一个!
这是第五个贴,虽然有两个贴是废话,可一口气发5个技术贴也太难为人了,站长就给审核了吧。。。

网友:
正在学习中,fpga+dac900+opa690,成本直接 上两百,还不如dds芯片呢

网友:
国产的AD9850在¥10.0左右,很便宜!!!

楼主:
最近发现很多人用FPGA配电阻分压网络来实现DAC,在VGA接口方面用的很多,我正考虑这个方案,不知道有做过的没有,渴望指点!
AD9850的资料我还是直接上传了吧

网友:
ad9742 ,用这个

网友:
我的方案便宜,请过目:

http://www.cnblogs.com/xiaomagee/articles/2088455.html

网友:
做过FPGA+AD7541,加一些外围的电路做滤波和放大什么的,还做过FPGA+DAC904。感觉这些方案成本偏高,但做出的信号源稳定,波形随意,可控性好。建议使用DSP Builder+NIOS 去做,波形产生简单,容易控制。

楼主:
7楼的函数发生器做的很强悍啊,不知道整体成本多少?8楼的想法我也想过,正式因为成本高,所以犹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方案便宜,请过目:
http://www.cnblogs.com/xiaomagee/articles/2088455.html
很漂亮的东西。

网友:
ad9850的dac只有10位125mhz,ad9740是10位200MHz的,只有30元左右,加EP1C3加配置芯片才70多元,即使用EP3C5也不过100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恩!就是,我也是,已经尽力回复超过五个贴了,可是还是“待审核”状态,真郁闷~~~,求站长审核了吧~~~

网友:
产生信号源要看你的用途和要求了!用FPGA+DA的确能做到真正的信号源,但是设计难度肯定比DDS大的多,特别是频率高的时候。而且没有很好的经验,多半做出来的信号质量远不如DDS。

网友:
正准备做个信号发生器先MARK

网友:
回复7楼:你的东西很不多呀  膜拜一下!

网友(2011-10-09):
回复 楼主:
赞同!FPGA加高速DA的方案是一劳永逸,对于任意波的实现更加方便。

网友:
我也正想用FPGA加DDS芯片做高频信号源呢!咱们可以相互交流一下的,我给你发邮件啊!期待你的回复啊!

网友(2011-11-08):
做这个的人还不少啊.一起交流

网友:
专用DDS芯片与FPGA+D/A结构各有所长,根据实际需求取舍

网友:
7楼的东西有的卖吗?多少钱可以买一个玩玩

网友:
专用DDS芯片与FPGA+D/A结构各有所长,根据实际需求取舍 回复【20楼】philoman

支持“专用DDS芯片与FPGA+D/A结构各有所长,根据实际需求取舍”
DDS批量生产的,要求不高时,还是很好使的。
而且ADI做的也很成熟了...

网友(2012-01-05):
滤波不好做啊,用频普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用SRAM CPLD DAC902 CDCE913做过,SRAM速度跟不上,所以用的SRAM的数据宽度是DAC902的两倍。

网友:
AD9850+FPGA可以实现任意信号发生器,以前我们公司做个,不过我只有电路图,没得程序

网友:
我正在写一个教程,里面涉及到楼主的问题,请给我点时间,截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