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没有外部晶体或晶振能工作么

楼主(2011-08-15):
不好意思,这个问题也问到这里了

我这个STM32的板子8M晶体好像不好使,上电以后看不到振荡波形。

我本来以为有内部振荡电路作为默认时钟源。

但是实际情况好像不好使,系统启动以后在线调试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1, = __initial_sp        ; restore original stack pointer
                MSR     MSP, R1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断点打到 上面的程序段里都无法执行到。

请问是不是必须用外部时钟,系统才能工作。

外部时钟工作时是不是示波器可以看到振荡波形。

感谢

网友:
STM32默认用内部RC,看不到波形的,除非设置了输出,需要代码设置用外部晶振才能用示波器可以看到振荡波形!

网友:
固件库版本呢?如果3.x,你在__main之前必须执行SystemInit函数,这个函数在HSE无法使用的情况下会改用HSI。
如果是2.x版本的,这部分(HSE改HSI)必须你自己写,一般是RCC_Init()函数,固件库范例里面几乎每个都有。

楼主:
如果默认是内部RC的话,为啥 在线调试的时候

连下面的程序也进不去啊,这可能是啥问题啊。

Reset_Handler   PROC
                EXPORT  Reset_Handler             [WEAK]
                IMPORT  __main

                LDR     R1, = __initial_sp        ; restore original stack pointer
                MSR     MSP, R1

                LDR     R0, =__main
                BX      R0
                ENDP

楼主:
难道是我的启动模式设错误了?

是应该选择user flash mode吧

另外问一下 system memeory 是啥玩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