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台PCB雕刻机,谁有兴趣把剩下的做出来。

楼主(2011-08-15):
淘了半台PCB雕刻机回来。。无奈水平有限,玩不转,看各位大侠有兴趣把剩下的做出来不。。QQ407131176

NSK主轴是4W转的不过没驱动。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0806234611.jpg)

200W台达侍服,找不到便宜的驱动。可以用其他代替不 (原文件名:QQ截图20110806234630.jpg)

网友:
————————————————————————————

编辑原因  手机发的尽然是乱码

网友:
NSK的主轴吧,不错的东西。

网友:
价格多少?

网友:
是替你做出来吗?

网友:
好奇主轴上的两个螺丝是做什么用的,调节主轴高度?
不知主轴和主轴座单出不?

楼主:
主轴是NSK NR-401.主轴电机电机是NSK-EM401。原机型号是EM-5700N

网友:
是二手的吗,价格多少?

网友:
Y轴4条导轨,够奢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错了吧。。只有两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调节主轴高低的。不单出

网友:
这个应该是PCB切板机,不是雕刻机。因为X轴那么大的长度,导轨安装板才只有12mm,中间还开空了,做雕刻的话,强度感觉够呛的。丝杆螺距好像是10mm的,也说明它则重的是速度,不是强度。
Y轴是2支导轨,可惜2支导轨的滑块不一样。
不过楼主是全套一共3k大米入手的,用的上的话,超值了。伺服电机和NSK主轴的驱动器在另一个人手上,被整箱拿走了,有点可惜。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看错了吧。。只有两条。

第一图中我看成左边两条,右边也应该有两条。
之前看过日本人做的雕刻机Y轴就是用四条导轨。

网友:
我K ,好东西哦,还用伺服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总共多少钱出?

楼主:
有兴趣的加我Q

网友(2011-09-14):
好东西  多少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