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i9320显示问题

楼主(2011-08-16):
我模仿魏坤哥写了ili9320驱动程序,写其他数据时背景都正常,唯独写0xffff时,屏幕全白了。
还有想咨询一下,背光K端,为什么用PWM波呢?希望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0xffff是白色,0x0000才是黑色。。。别放12864那种液晶给弄晕头脑了。。。PWM波可以调节亮度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在一个位置,写一个白点。但是整个屏幕都变白了,如果我写0xfffe也正常,唯独0xffff.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