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8038谁人用过?

楼主(2011-08-16):
ICL8038芯片可以产生:三角波,正弦波,方波。我想用它做一款信号发生器,可以测试AC5V的信号,但该芯片输出的交流电压很低,输出电流很小。我要带20mA的负载,若后面接三极管放大,又怕波形失真,主要是AC电压与负载的问题?有人弄过这种芯片吗?请教一下!

网友:
输出接个缓冲器吧。

网友:
恩,加缓冲。

楼主:
【1楼】 jj3055   【2楼】 mzbhy 饼饼
----------------------------------------
加了缓冲器,输出带载电流还是很小,还有AC电压不是很高。

网友:
我见人用过,加运放缓冲,再加PNP和NPN三极管组合推动,带200mA负载肯定没问题,原电路是带直流马达的(光驱上找焦点用的)

网友:
贴张图片吧,注意图片右侧显示不全部分可以不用管,是测量输出电压增幅用的。

网友:
电压放大用运放接一下就可以了,任何一本模电书都有的,如果嫌驱动力不够,可以像楼上电路一样用分立元件扩流。如果嫌分立元件麻烦,可以用LT1010、BUF634之类的增益为1的缓冲器缓冲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上图中间接的U8是个什么芯片?你是接的正负12V电源,那反产生AC正弦波信号电压肯定只有几伏,放大后的信号,带上几十mA的负载后,波形会失真吗?还有你下面接三路或门74LS02,那个频率是从哪接过来的呢?

网友:
U8-模拟开关,cd4051系列,至于波形是否失真,你搭电路看下就知道了,理论上肯定有但可以忽略,因为有负反馈,失真会依据反馈强度、运放放大倍数等相应减弱,接7402是控制接入哪路波形的,共3路

楼主:
【8楼】 coleyao
----------------------------------
你正弦波输出电压最高能达到多少伏?电流有多少mA?还有频率是多少?

网友(2016-05-19):
mark,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