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 F149 单片机不用的引脚是输出置高 还是输出置低 还是设成输入

楼主(2011-08-16):
430  F149 单片机不用的引脚是输出置高 还是输出置低  还是设成输入  网上说法不一  请大虾帮忙

网友:
从保护IO口的角度来说,一般不用的IO口设置成输入

从省电的角度来说,为了防止设置成输入的IO口不断上下翻转,需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已知电平,如拉高,或者置低

网友:
一般都默认输入,也就是说程序不用显示声明。

网友:
悬空的管脚不要置成输入,输入态管脚最大漏电流50nA,有10个脚那最大就增加0.5uA了
要置成输出高电平。
事实验证,我这要求低功耗的现场仪表,都是输出高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设成输出高  确实最低(做过实验了)

网友: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IO口设置成输入,那么测得IO口是什么电平?是上次写入PXOUT中的值么?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我也一直没搞清楚是怎么能够节省能量,特别是对功耗要求很高的时候。这下知道不用的引脚如何配置了:向外输出高电平。

网友(2012-02-03):
不用的IO口应该设置成输入,使其对外为高阻态。
回复5楼 如果IO口设置成输入,那么测得的IO口电平为0.4V-0.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