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兄弟是否可以支持视频的触发?

楼主(2011-08-16):
比如最常用的PAL格式,可以选择奇数或偶数场或奇偶场,然后可以选择在该场中的第x行触发。
普通的触发模式无法在视频信号中使用。一般示波器都支持视频信号触发模式。
如果能加入NTSC就更好了。

楼主:
另外魏兄弟为什么不考虑大一些的FIFO容量呢?
芯片内部资源不够?外部扩展IO不够?成本太高?还是觉得没必要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版本的示波器没有使用FIFO存储器,用的是FPGA内的RAM资源,对于扩展外部RAM,FPGA的引脚严重不够,否则就要用BGA的,PCB制版以及焊接成本过高,不适合DIY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在想,要测试视频信号,就必须把同步信号分离出来,然后再加入到触发电路中,分场选和行选。问题是原PCB板上能加么,不然就得另加PCB小板,还有选择转换问题。电路好实现,软件我是不会弄,要不然就得在外壳上加转换开关了,很麻烦。最好是请魏老师设计加入,在同步选择项上多两项(场同步,行同步)。那真是太好了

网友:
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也在想,要测试视频信号,就必须把同步信号分离出来,然后再加入到触发电路中,分场选和行选。问题是原PCB板上能加么,不然就得另加PCB小板,还有选择转换问题。电路好实现,软件我是不会弄,要不然就得在外壳上加转换开关了,很麻烦。最好是请魏老师设计加入,在同步选择项上多两项(场同步,行同步)。那真是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学习一下,看能不能加入,谢谢楼上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