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P430F149单片机的时钟选择问题

楼主(2011-08-16):
我使用MSP430F149单片机与SHT10制作一个空气温湿度检测仪。使用官方的程序,在51单片机上很轻易就实现了。但是在MSP430F149单片机却一直弄不出来。经过调试,数据计算部分没有问题,错误在,单片机没有正确读到SHT10的数据。我怀疑可能是时钟方面的问题。谁给讲讲MSP430F149单片机的时钟选择的知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SHT10精度不高的 可以尝试换用其他系列的比如21 和15

期待一起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刚刚也试了网上找的第二个程序,似乎实现不了啊

网友:
楼主有QQ联系方式吗 可以一起交流
我的534043156

网友:
时钟源一般有三个:
DCO数字振荡器,内部自带,缺省MCLK就是DCO时钟源,最高能到8-10MHZ,问题是受温度等干扰大,精度低。
外接晶振:
LFXT1:低速晶体振荡器,一般外接32768HZ。(当然,可以当高速用,接个8M的也没关系)
XT2:高速振荡器。视片子而定,一般8M用的较多。需要用XT2OFF控制位来启动关闭。

选择时钟的话,用的BCSCTL2这个控制寄存器。自己去查下吧,不同的片子定义不大一样。可以设置MCLK主时钟及其分频,SMLK子系统时钟及其分频。至于ALCK辅助时钟只能是LFXT1,软件改不了。

网友:
这个是时钟的选择问题,149默认的是SMCLK 内部时钟,如果要选择ACLK或者主时钟MCLK的话是要软件切换的,建议你看看LT的10天学会MSP430的教学视频,我这里有一些这个视频的代码,传给你吧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68449SZBM0S.rar(文件大小:24K) (原文件名:Clock Out.rar)

网友:
msp430有三个时钟源 上电默认是的DCO作为系统时钟,此处建议只使用32K外部低频时钟就可以了,TI官方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几句话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