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CC1101时,怎样知道是没有发送,还是没有接受到呢?

楼主(2011-08-16):
最近在调试CC1101无线模块,可不知道就是是没有发送还是没有接收,请高手指点一下,怎么判断是没有接收还是没有发送?

网友:
至少两个模块一起测试,有灯就用灯指示,没有灯就一起debug测试

网友:
发送完比较容易看,GDOX脚就能干。
接收就得1对了,也是GDOX脚。
具体看手册的GDOX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