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310联网会把锂电池电压拉成0V?求助苹果猫

楼主(2011-08-16):
一个手持机,我是用的3V7(1800毫安)锂电池直接供电给EM310的,在联网或者发送UDP数据的时候,系统经常会被拉断电,(屏幕黑了,示波器观测到电池的输出是0V),这个时候必须要把电池把下来一下才能从新供上电
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我是看了苹果猫的帖子,坚信这个做法是可以的,运行过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现在出现的几率还比较大

网友:
是不是你输出的电流不够电池自动保护了。在电源端有没有加1000uF的电容?

楼主:
电容我加了

网友:
呵呵 我也过类似的问题

结果 结果 是电源芯片LD1086焊反了

建议给电源芯片加个假负载  首先检测电源有问题的没。我的LD1086焊反了过后带载能力只有10mA

网友:
锂电池保护板的限流太小了,换一个限流大一点的

楼主:
保护板是欠在锂电池里面的吗

网友:
也可能电池老了

网友(2012-07-03):
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