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 一个 基于状态机思想的 矩阵键盘 源程序

楼主(2011-08-16):
此 矩阵键盘 之前是我大学时写 的俄罗斯方块 中的 矩阵键盘扫描模块。

程序是 基于 状态机的思想编写的,。

通俗易懂,支持短按、长按、按键连_发。

希望 与 大家一切讨论交流

网友:
正要用! 楼主好人!

楼主:
哈,不客气,

希望可以给初学者提供些参考。

更希望,有人说说程序的利弊。

网友(2011-10-07):
还没看程序,是否使用了时间片?

网友(2011-12-06):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一下

网友:
用状态机的思想编程在实际产品中的应用还是不少的

网友:
看帖,不回复。不好。不过我建议楼主可以再把程序模块化,规范化,通俗化。增加可移植性。

网友:
状态机,矩阵键盘,记录一下

网友(2012-04-22):
正常学习状态机,也用了一些,感觉挺好

网友:
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2012-05-31):
mark  能下载的时候再来看看  先谢过

网友B:
下载了,但解压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但解压错误.

能下载?

网友(2013-10-22):
++keyPressTimer是在定时器里面实现的吗?

网友(2013-12-05):
您好,LZ。判断按键 短按、长按 连击的时候如何判断哪个按键短按 长按 连击呢? 小弟一直无法理解。

网友:
很不错了。
同楼上,建议楼主编得更加规范点,增强可移植性。
另,我在想一个尽可能少消耗系统扫描时间的键盘程序。

网友(2014-05-09):
果然是状态机,挺详细的~

网友(2014-07-02):
读一读啊。。。

网友:
LZ  我也是刚学状态机  代码我看了  有个地方不是很懂   就是那个根据状态的不同进行的分支语句(switch语句),你那里第一次进去之后进行的动作是  保存键值  设置状态是消抖状态,然后就退出了,第二次进来,选择第二个case  执行的是时间变量++,再判断是否到时间,若到时间了,你的操作是直接把第一次你备份的键值就当做正确的键值给返回了。我的问题是,消抖不是要进过两次判断吗?就是判断消抖前检测到的值与消抖后的值是否一样,一样的话才说明该键值是正确的键值。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程序就有问题了,你的是进入消抖状态后只是在那判断时间而已,没有判断新检测的键值是否与上一次备份的键值相同否,直接就是默认第一次检测到的就是正确的键值了。。。。。(说了一大堆也不知道说清楚了没,若是这样LZ还觉得是对的,恳请指教、谢谢)

网友:
学习状态机机制

网友:
正要编一个比较复杂的键盘,所以谢谢lz

网友(2014-09-28):
看看是啥思想

网友:
要是能支持组合键就好了,目前正准备加入组合键

网友(2015-07-30):
谢谢分享~~~~思路很好,非常感谢。。

网友(2017-11-21):
不错的程序,感谢分享

网友(2019-03-15):
真的很好!

网友:
好思想,很不错

网友:
谢谢你,我可以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