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达林顿推挽功放仿真,居然几乎没电流输出

楼主(2011-08-16):
如图,电压输出倒正常,因为是射级跟随器,输出有耦合电容。
但是电流怎么没有放大呢?? 而且是小的几乎没有了。
求教.

楼主:
完全看不清。。。 输出电流只有几个uA
而且显示是刚运行时电流可以到很大,几个安培,但随后就小到uA级别了

楼主:
一口鲜血吐在屏幕上,发现电流表用的是DC的。。。。。。。换了AC的,有200mA输出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图,电压输出倒正常,因为是射级跟随器,输出有耦合电容。
但是电流怎么没有放大呢?? 而且是小的几乎没有了。
求教.

在指定的负载上,“电压输出正常”的现象本身,就表明负载电流必定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