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表面打字 M158(M158下面带下划线),SSOP-8贴片封装,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具体什么型号

楼主(2011-08-16):
芯片表面打字 M158(M158下面带下划线),SSOP-8贴片封装,这个芯片不知道是具体什么型号

网友:
应该是运放吧。

网友:
应该就是LM158....你也没贴图片。不好进一步确定!

楼主:
使用的电路很奇怪,可以肯定不是LM158   芯片表面打字 M158(M158下面带下划线)  其他的什么标号都没有
我认为也是运算放大器,明天上图

楼主:
明天上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引脚和LM158的不一致,并且使用到的引脚和LM158引脚对不上
运算放大器可以肯定,因为前面是一个采样电阻

楼主(2014-02-11):
芯片已经查实为HV7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