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辨别一下这个MAX6325基准芯片的真伪。

楼主(2011-08-16):
前几天在北京中发单价65元买了两片MAX6325。12V输入,测试后一片输出2.5002,另一片输出2.5015,超标了。请大家帮助识别真伪,下面是照片。

楼主:
补充一下,拆下后发现芯片左下角没有1脚的定位标志。怀疑是假货。

网友:
没有定位孔,,没有半圆,,,看上去很假..............

网友:
MAX6325!单价65!

ORZ......

就你测试结果来说,你要确定你仪表本身有没有超差,就是你要排除本身测量有没有问题。

另外,你图片上的6325,我支持2L意见,但我比他更肯定,觉得就是假的。
1脚标记点没有,左边半圆标记也没有,就你图片上看,表面比较粗糙,不像封装模具出来的,明显是打磨过了嘛,是个REMARK货色。

网友:
咋感觉跟我买的一批假货类似,不过我的是REF192跟ADR441

网友:
这么昂贵的芯片,不可能这样粗糙的。

网友:
看封装就不是原厂的,至于是不是代工的不好说,凭感觉肯定不是正品。

楼主:
已经确认是假货,谢谢各位。经测试是AD680 REMARK的,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提供一下柜台号呗,下次不去那里买东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测试是ad680 remark的
-----------------------------------------------
请问是怎么测试的啊?

网友:
表面之所以粗糙,是打磨的缘故。

网友:
郁闷,国内不良商家太多了,分辨真假货的社会成本其实极高,绝对是一个阶段的悲剧,偶现在一遇到买东西就很压抑

网友(2011-09-22):
感觉不是正品

网友(2011-10-30):
真的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