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魏坤,ADS830能不能用3.3V时钟控制 ?

楼主(2011-08-16):
请教魏坤,ADS830能不能用3.3V时钟控制 ?我想用FPGA控制ADC采样,手头的高速AD只有ADS830.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手册上好像没有明确说明这个问题
求助于魏坤,希望能得到答案,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看到这个帖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3301374
上面是用3.3V 做CLK
但我还是不太确定 ADS830 5V供电 使用3。3VCLK 是否可以正常工作
CLK对于ADC来说是很重要的

网友:
技术文档上给的是5V
但是3.3v也能带动.建议用升压芯片升到5V吧,不是很麻烦

网友:
这个我没有试过,我只知道ADS830用3.3V供电不行,但时钟还真不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