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运放放大电路仿真与理论计算不一致

楼主(2011-08-16):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三运放放大电路的问题。

其中为了方便计算,其中所有的电阻都设为相同的阻值。
以multisim的电路图为例(图见下)。当R1=R3,R5=R4,R6=R7的情况下,则
Vout = (V2-V1)*(1+2*R1/R2)*R6/R5
所以,Vout = (V2-V1)*3
但是用multisim,proteus,TINA(德州仪器的软件)仿真的结果都不是如此。结果都是1.5倍。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大家指教!

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
粗略看,换双电源试试。

网友:
第一幅图里万用表在直流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查了下datasheet,选用的都是适合于单电源的放大器。因为实际也希望是单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直流挡。我考虑的是稳态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现在能静心下来学模电、搞模电的人越来越少了!

软件仿真OK的就不管,仿真有问题的也都不注重分析了!

三运放构成仪表运放能够正常工作是有前提条件的,即第一级的2个运放和第二级的1个运放都要求工作在:深度负反馈状态!

物理表现是:每个运放都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且反相端的电压无穷接近与正相端的电压(必须让“虚短”成立)!

【楼主的问题点】:第一级中给后面反相端提供信号的那个运放没有处于深度负反馈(实际处于比较输出状态),虚短不成立了!
              呵呵,那输出自然不符合理论预期了!!
【基本问题】:
1.是什么阻碍了那个运放形成“虚短”?              (如果这个回答不出,说明模电学的确实不咋滴^_^)
2.为什么增益总是1.5?而不是1.2,1.8或其它的数字呢? (如果这个回答不出,说明线性电路学的确实不咋滴^_^)
3.怎样改进才能让输出符合理论预期呢?               (如果你能回答出1、2,这个自然是小case!恭喜你,连克三关^_^)
【引申问题】:
1.负反馈电路中,运放输出如何受运放开环增益Aol和反馈系数F影响的?
2.运放接成负反馈电路后,“虚短”一定会存在吗?
3.电路中,有哪些因素可以让原来负反馈电路的“虚短”被破坏?

我经常用后面的问题问前来应聘的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一个能很好回答的人。
如果负反馈理论没学好、运放内部模型不清楚、实际应用经验不足的话,这些问题是不好给出答案的。
----------------------------------------------------------

哎呀,太罗嗦了,呵呵,楼主和各位观众见谅!
只是想说,学好模电,要注重分析问题和拓展问题!!

====================================================================

        上面问题的答案在 18楼 和 19楼

   呵呵,19楼中在【引申问题】上又引申了新问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_^

====================================================================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真是谢谢您的详细的回答,说来惭愧我其实不是学电子的,是学机械的,为了应用只能硬着头皮上。

您提的那几个问题,我还是不太明白,能不能指一条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呢?或者,告诉我该如何在这方面学习,有了方法,我以后遇到问题也能自己寻找方法。

还是谢谢了!

网友:
3运放第一步:4节点分析。
从上到下,由虚短:节点2=2V,节点3=0V。
问题来了,你1、4节点间电压是运放3的差分输入。
节点3是0,而你单电源供电,节点4怎么也低不下去啊!
结论:换双电源。

网友:
你想单电源可以,动态点拉到2.5V。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饼饼,我在模拟中用了双电源,问题确实解决了。但是单电源还是不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电源的话,两个差分输入上加个共模电压,同时保证第一级的两个输出不要超过电源正轨和负轨!!

网友:
回复 楼主:
单电源还是不行。

单电源是可以的。
只是,因LM324不具有轨至轨的输入输出特性,故输入和输出的范围是受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fish说得对啊,加了工模电压就正常了,而且第一级的两个输出不能超过电源正负极值。

不知道fish是否有空,解释下其中缘由呢?受益匪浅,十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个,什么是“轨至轨的输入输出特性”呀?我初学,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看fish提的6个问题,确实颇有见地,给人很大的启发。

如果fish有空能自问自答一下,就更功德无量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求解答啊  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网友:
【基本问题】:

1.是什么阻碍了那个运放形成“虚短”?
    答:那个运放实际上很“憋屈”,虽然它很“帅”,不停的调整输出电压,让负相端趋向于正相端,奈何被电源负轨这个“花痴”给缠住了,只能被“定”在那无法调整输出,反馈进行到一半就“悲催”了!哎,可怜的“娃”,“空有一腔热血,奈何时运不济”。

2.为什么增益总是1.5?而不是1.2,1.8或其它的数字呢?
看图吧,清晰易懂,还不明白的话,可以撞豆腐了

3.怎样改进才能让输出符合理论预期呢?
   答:给那个“很帅但很憋屈”运放提供“施展的舞台”,让它不要被正轨或负轨“这对姐妹花”迷住!
方法1.使用双电源;
方法2.加共模电压;
方法3.U1B上加一个直流电平V'(如1.5V),然后把第二级R6的接地换成3V'(如4.5);

上面三种方法都可以对输入的2V进行正确的3倍放大!当然了方法3中的V'不是随便选的,它要满足一定的约束,这个约束是什么,大家应该想明白了吧^_^

网友:
【引申问题】:

1.负反馈电路中,运放输出如何受运放开环增益Aol和反馈系数F影响的?
答:大家回去翻翻康华光或者童诗白《模电》中的负反馈那章吧!

2.运放接成负反馈电路后,“虚短”一定会存在吗?
答:No,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其实正相端和负相端始终是有压差的,没压差就不可能进行放大!
   “虚短”的物理表现:压差<<输入信号;
                 用途:负相端的电压等于正相端的电压,可以简化理论计算

3.电路中,有哪些因素可以让原来负反馈电路的“虚短”被破坏?
答:1.反馈网络中相位延迟;
    2.运放的输出电流能力;
    3.运放的开环增益Aol;
    4.反馈系数F
上述都可以让“负反馈”被破坏!当然啦,还有其他的~

那这四个是在什么样的特殊情况下破坏掉“虚短”的呢,大家可以思考下^_^

不明白的话,翻书吧 !  明白了的话,那恭喜你了,你已经不是那种会考试的优秀学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太感谢了  分析的真透彻  你对运放真的非常了解   我还有个问题  就是上面的三运放的电路怎么走向呢? 现在的电阻非常大 电流很小  如果我把电阻换成小一点儿的值改变电路么  运放的输入输出电流都应该很小

网友:
mark 打雷了明天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fishplj2000  大师很爱讲课。膜拜一下牛人。
什么时候能有你这样深入的见解。
虽然我看到图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应该上双电源,但是自己却说不明白。
然后仔细看了电路,真的应该自打嘴巴,这应该都懂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fish啊,对这个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会好好去补补模电的课的。

楼主:
问题都搞明白了,谢谢大家啦。这论坛的牛人真多啊,好心人也多。哈哈!

网友(2011-09-21):
做个记号先

网友:
很明显U1B并未工作在负反馈状态,因为如果要工作到负反馈状态,输出电压必须为负电压,但是运放负端电源电压仅为0V。

网友(2011-12-16):
一边看《基于运算放大器的电路设计》,一边来看看坛子里的问题与高手解答,确实获益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