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运放放大电路仿真与理论计算不一致

楼主(2011-08-16):
大家好,请教一个关于三运放放大电路的问题。

其中为了方便计算,其中所有的电阻都设为相同的阻值。
以multisim的电路图为例(图见下)。当R1=R3,R5=R4,R6=R7的情况下,则
Vout = (V2-V1)*(1+2*R1/R2)*R6/R5
所以,Vout = (V2-V1)*3
但是用multisim,proteus,TINA(德州仪器的软件)仿真的结果都不是如此。结果都是1.5倍。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谢谢大家指教!

仿真文件下载:

网友:
适用正负电源供电吧!

网友:
"根据理论计算。Vout = (V2-V1)*3"

how so?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去试试。但是我本意就是想用单电源。选用的放大器也是适用于单电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补充了下计算过程,麻烦再帮我看看。

网友:
我看不出你的解题思路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流经 R1 R2 R3 的电流相等,列等式    得出U1A  U1B输入输出电压之间的关系
最终得到 U1OA-U1OB=(1+(R2+R3)/R1)*(UIA-UIB)   得到Kd=3    后面是典型的差动放大,增益为1

我没安装仿真软件  先测测U1A  U1B输入输出之间的关系再看吧!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采用单电源和双电源结果有什么区别
以前搞模拟就这样一级一级测量跟踪的

网友:
it is very simple:

U1A has a gain of 1+R1/R2 - it is a non-inverting amplifier;
U1B has a gain of -R3/R2 - it is an inverting amplifier. that's exactly where your problem is. Because the U1B is powered by a single rail, its output cannot go negative....
U1C halfs the gain for the signal from U1A and sum it up with the signal from U1B.

楼主:
回复 网友B:

mill说的很有道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