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刚性BT30主轴设计完成,准备开工

楼主(2011-08-16):
内置一只NN3008,大大增加径向刚性

网友:
是无动力主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无动力主轴吧

无动力,不是雕刻机用的,转速不够

楼主:
再来张商业版的

网友:
为什么那个NN3008不是在最前面的? 设计的转速的多大?

楼主:
L回复【5楼】cemi
为什么那个nn3008不是在最前面的? 设计的转速的多大?

应该在前面,我放错位置了,懒得改了

网友:
另外你的主轴的头部锥孔部分突出有点多,这个对于主轴的刚性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BT30的主轴还是用内孔为45mm的轴承好一些。
另外套筒跟轴承的安装方式觉得有点怪,感觉不太合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的主轴的头部锥孔部分突出有点多,这个对于主轴的刚性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bt30的主轴还是用内孔为45mm的轴承好一些。
另外套筒跟轴承的安装方式觉得有点怪,感觉不太合理。

你说的很对,我也在考虑改,但那就重了,我想做一个不超过200k g 的小数铣,一切部件都要近可能的轻

网友:
你这个主轴的结构跟主流的差别比较大, 我感觉不合理的成分比较大,我觉得你还是参考一下商业主轴的结构再考虑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主轴的结构跟主流的差别比较大, 我感觉不合理的成分比较大,我觉得你还是参考一下商业主轴的结构再考虑考虑。

是这样子的,我再考虑一下,谢谢

网友:
以后会推出=小型,ER夹头,30000转的无动力主轴吗?

网友:
吃饱了撑的有限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的主轴的头部锥孔部分突出有点多,这个对于主轴的刚性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bt30的主轴还是用内孔为45mm的轴承好一些。
另外套筒跟轴承的安装方式觉得有点怪,感觉不太合理。
你说的很对,我也在考虑改,但那就重了,我想做一个不超过200k g 的小数铣,一切部件都要近可能的轻

我在这里说几点你这个主轴结构不合理的地方,纯粹业余观点,仅供参考

1. 上了双列滚子轴承目的是为了高刚性,但锥孔完全突出轴承内孔外, 这个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2. 主轴的轴向约束是通过前面的轴承来实现的, 你现在这种结构把切削进给时主轴的在轴向的受力都加在后面的端盖上面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设计。
3. 轴承的内圈和外圈的固定在尺寸链上是双闭合,这个在实际中非常难做到, 所以大部分主轴后面的轴承在轴向是浮动的。另外后面的轴承跟前面一样大根本没必要, 不过我知道你在这里是为了加工方便。
4. 作为BT30的主轴更应该的注重主轴的转速, 高的转速可以昵补机床刚性上的不足,如果你上了双列滚子轴承,那么就意为这你这个机床是高刚性的,这样就是比较厚重的,跟你说想做一个不超过200kg的小机器是相矛盾的,所以应该把nn3008去掉。另外一般来说除了使用大的刀具的进行重切削的机床主轴才会用到双列滚子,很多BT50的主轴也就是角接触轴承。

网友:
我曾经也想过设计一个用BT30的小型加工中心, 用天桥架式,工作台上面有一个回旋工作台,主轴可以换头的,可以换直角头,电主轴,车刀头等,但后来想到工程太大了, 主要是加工方面搞不定,所以放弃了。

下面是主轴的初步设计

网友:
对面论坛木头同志已经搞出来了

楼主:
引用图片【17楼】cemi

你这条轴想转多快

网友:
这个我设计是想到5000, 如果更高的转速我会换成一个电主轴的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的主轴的头部锥孔部分突出有点多,这个对于主轴的刚性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bt30的主轴还是用内孔为45mm的轴承好一些。
另外套筒跟轴承的安装方式觉得有点怪,感觉不太合理。
你说的很对,我也在考虑改,但那就重了,我想做一个不超过200k g 的小数铣,一切部件都要近可能的轻
我在这里说几点你这个主轴结构不合理的地方,纯粹业余观点,仅供参考
1. 上了双列滚子轴承目的是为了高刚性,但锥孔完全突出轴承内孔外, 这个是一个矛盾的地方。......

你说得都对,用一次NN系列的轴承一直是几年来的一个情结.从来没在自己轴上用过,但各种型号NN买了一大堆
整个结构就把它看成5个单元的前轴承组得了,其实內圆磨主轴的结构与其类似.
主轴的所有部件在精磨后全部手工精研不然是装不上的,就像你说的结构导致了尺寸链不合理,好歹只作一条而已.

你要想找加工,我可能有一些资源,我想可以帮上你,你可以放心的从铸件开始设计,我来帮你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的主轴的头部锥孔部分突出有点多,这个对于主轴的刚性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bt30的主轴还是用内孔为45mm的轴承好一些。
另外套筒跟轴承的安装方式觉得有点怪,感觉不太合理。
你说的很对,我也在考虑改,但那就重了,我想做一个不超过200k g 的小数铣,一切部件都要近可能的轻
我在这里说几点你这个主轴结构不合理的地方,纯粹业余观点,仅供参考
1. 上了双列滚子轴承目的是为了高刚性,但锥孔完全突出轴承内孔外......

如果早两年前遇到你的话可能就会继续把这个事情做下去了,因为主轴看上去没多少零件,但如果按照规范的工艺流程来做的话麻烦得要死,因为没有相关资源所以就不想烦了。现在倒是想像你一样做一个简单一些的几百公斤的来满足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过目前只能是业余搞了,如果有人一起搞的话我有兴趣参与设计和定工艺等的工作。如果能召集到几个人以上的话这个机器做起来就方便一些了,既然你有资源要不牵个头看一起DIY小型加工中心这个项目可行不?

网友:
另外你说内圆磨床的主轴结构跟你这个相同,这个是因为内圆磨床的主轴的轴向受力很小, 另外一个就是这种结构容易达到比较高的精度这个是磨床所需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另外你的主轴的头部锥孔部分突出有点多,这个对于主轴的刚性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bt30的主轴还是用内孔为45mm的轴承好一些。
另外套筒跟轴承的安装方式觉得有点怪,感觉不太合理。
你说的很对,我也在考虑改,但那就重了,我想做一个不超过200k g 的小数铣,一切部件都要近可能的轻
我在这里说几点你这个主轴结构不合理的地方,纯粹业余观点,仅供参考
1. 上了......

根本组织不起来的,已经尝试过多遍了.
最后总有2/3以上的人掉链子
还有人有商业目的,就更无法实现了
人多了意见就多,在没有约束的环境下很难协调

除非:
有现成的设计
组织者可以承担所有人的损失
大家先把钱拍出来

网友:
能说一下你这个机器的大概情况吗? 例如加工范围,铸铁还是烧焊, 什么结构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一下你这个机器的大概情况吗? 例如加工范围,铸铁还是烧焊, 什么结构等。

图还没开始画
大致想法:
主轴通过换同步轮分两档最高转速分别是1800,3000
标准铣床结构
工作台带旋转正方形320X320(同时也是X,Y的行程)
Z轴行程350
全部硬矩形导轨,贴塑
直线轴用伺服,旋转轴用步进带编码器,旋转轴和主轴带刹车
主轴电机功率2.2直接用电主轴带设计的那个主轴(不知道行不行)
机械手换刀,刀库和换刀机构不再200kg重量内
半封闭
六角软着地

我怎么算200kg也不够,正在想办法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主要加工对象是什么,针对什么样的使用用途? 是个人DIY还是想作为产品?

网友:
我也非常有兴趣!!!

做成后大概在多少成本?

大哥们可以先作个预估,这样参与的热情可能会更大一点,不然人家一看结构复杂就绕道了。。。。可惜。

如果能出这样小型的高钢性的结构出来,再出个小刀库,我看好多人就奋不顾身了。。。

我就非常期待。。。

楼主:
要可以轻轻的铣铁
做好了先自己玩
玩一年后卖给厂里专干钻孔攻丝(当然要卸了旋转轴)

重量限制主要是因为楼房的承重
很多人告诉我楼板的承重为150kg/平米
真是不可思议,就是说楼板承受不住3个成年人站在1平米的楼板上

但是
有许多人家里有钢琴,楼板没塌
有许多人养了很大一缸鱼楼板也没塌

网友:
如果你说以后是用来钻孔攻丝的话, 那么以后主轴的动力肯定要更换了,要不然根本没法用。

另外楼板承重为150kg/平米这个肯定不正确吧, 我搜索了一下有的说600kg/m2这个还是有很大的余量在里面的, 所以你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吧, 楼板承重为150kg/平米的楼谁敢住?

网友:
不过要看你钻多大的孔,攻丝的大小,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BT30 的刀库连机械手一整套大概多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B:
bt30 的刀库连机械手一整套大概多少钱?

预计1W

网友:
这么便宜啊。。。我也想要一套,先MARK,到时时候我来订啊。

网友:
亮点在第3图,右下角的公司名

网友:
好象挻专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