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is 下载出错

楼主(2011-08-16):
Using cable "USB-Blaster [USB-0]", device 1, instance 0x00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Reading System ID at address 0x00001818: verified
Initializing CPU cache (if present)
OK

Downloading 01000020 ( 0%)
Downloaded 14KB in 0.2s (70.0KB/s)

Verifying 01000020 ( 0%)
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 0x1000020 and 0x100353F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上面是错误提示,为什么nois IDE 中没有F1的错误解释?

SDRAM的设置还是很多问题,第一如果板上的SDRAM 跟黑金板上的不同,那请问设置的那些东西该怎么改?

比如 ATPLL时 的时钟怎么设置。为什么黑金板上就一定要100HMZ ,-75偏移这些到底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

追加一个关于文件名的问题!
第一工程名 ,实体名 ,.bdf文件的名字,nois 工程名这些之前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都可以全部设置成一样?

网友:
首先,希望楼主不要用那么多的感叹号……

SDRAM设置要注意管脚名是否跟tcl文件相匹配(或者手动配置)
-75应该是需要满足时钟匹配,楼主可以先在100M下试验成功后再去考虑其他频率。
SOPC中ROM跟RAM的地址是否设置好?

bdf的名字随便起,教程里kernel的名字也可以随便改,因为这只是一个符号。
Q2里面的工程相当于为你的后续工作搭设了一个硬件环境,之后的NIOS编程也是基于这个硬件环境的(system.h),所以NIOS的目录总是在Q2目录下的software文件夹中

网友:
应该是sdram没有设置对 时钟可以想降频跑跑看,-75 如楼上所说是满足sdram的时钟匹配,因为sdram工作时需要定期刷新,具体可以到altera官网找相关文档,有专门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