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上的音频信号,两边的在上边,为什么不冲突呢?

楼主(2011-08-17):
固定电话上的音频信号都在线,为什么没冲突呢?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冲突是什么意思?没看大懂啊。。。猜下:

“固定电话上的音频信号”?

1.话机听筒处的还是电话线?如果你指电话线的话,电话线传输的不是音频信号。
2.如果指话机端,电话机都有回授消除或者叫反馈抑制的电路来消除可能的回授啸叫。

网友:
它有个消侧音功能,就是把电话线上的信号和本地话筒的信号相减
这样就只剩下对方的信号了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回复【2楼】manhere
冲突是什么意思?没看大懂啊。。。猜下:
“固定电话上的音频信号”?
1.话机听筒处的还是电话线?如果你指电话线的话,电话线传输的不是音频信号。
2.如果指话机端,电话机都有回授消除或者叫反馈抑制的电路来消除可能的回授啸叫。

电话线传输的不是音频信号,那是什么信号?

网友:
你还以为模拟时代啊。是经过调制的数字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根据呢?

网友:
电话线传输的是音频信号。电话线传输数字信号也是把数字信号调制到音频上去的。就像以前的Moden,和局端通讯的时候就是叽叽吱吱的声音。只是在局间光纤传输的才是数字信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还以为模拟时代啊。是经过调制的数字信号。

你确认?

网友:
模拟信号就完蛋了,光采样还原就累死。好像是用傅立叶变换,传输的只是傅立叶级数的系数。

网友:
电话传输的就是最简单的音频信号。不然话机怎么可能用分立元件能做出来。

电话靠两根铜线全双工通讯。靠的就是减法。把线路上的信号减去本地的话音,就得到了对方的。最简单的证明就是你在对方没声的时候说话,听筒里听不到自己的话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这几天看资料,就是这么的,叫消侧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模拟信号就完蛋了,光采样还原就累死。好像是用傅立叶变换,传输的只是傅立叶级数的系数。

完蛋不了,我估计近期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嗯,这几天看资料,就是这么的,叫消侧音

千兆以太网,也是靠这个原理实现的全双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还以为模拟时代啊。是经过调制的数字信号。

兄弟,你不要误导别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