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我们自己的uboot,实现快捷更新Linux系统(基于S3C6410,源文件+注释)

楼主(2011-08-17):
很客观的说,ok6410的硬件相比mini6410强大许多(同样的价钱),但是ok6410的uboot制作用起来不太方便,需要输入很多命令才可以烧写完一个系统。我还是比较怀念在2440上方便、灵活的烧写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修改出一个简单的uboot,实现快速更新系统。

一、首先简单的说明uboot的启动过程:
1)、从文件层面上看主要流程是在两个文件中:cpu/xxxx/start.s,lib_arm/board.c。
Start.s
在flash中执行的引导代码,也就是bootloader中的stage1,负责初始化硬件环境,把u-boot从flash加载到RAM中去,然后跳到lib_arm/board.c中的start_armboot中去执行。
1.1.6版本的start.s流程:
硬件环境初始化:
进入svc模式-->关闭watch dog-->屏蔽所有IRQ掩码-->设置时钟频率FCLK、HCLK、PCLK-->清I/D cache-->禁止MMU和CACHE-->配置memory control-->重定位:如果当前代码不在连接指定的地址上(对smdk2410是0x3f000000)则需要把u-boot从当前位置拷贝到RAM指定位置中;-->建立堆栈,堆栈是进入C函数前必须初始化的。-->清.bss区。-->跳到start_armboot函数中执行。(lib_arm/board.c)
2)、lib_arm/board.c:
start_armboot是U-Boot执行的第一个C语言函数,完成系统初始化工作,进入主循环,处理用户输入的命令。这里只简要列出了主要执行的函数流程:
void start_armboot (void)
   {
       //全局数据变量指针gd占用r8。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 给全局数据变量gd安排空间*/
          gd = (gd_t*)(_armboot_start - CFG_MALLOC_LEN - sizeof(gd_t));
          memset ((void*)gd, 0, sizeof (gd_t));
          /* 给板子数据变量gd->bd安排空间*/
          gd->bd = (bd_t*)((char*)gd - sizeof(bd_t));
          memset (gd->bd, 0, sizeof (bd_t));
          monitor_flash_len = _bss_start - _armboot_start;//取u-boot的长度。
          /* 顺序执行init_sequence数组中的初始化函数 */
          for (init_fnc_ptr = init_sequence; *init_fnc_ptr; ++init_fnc_ptr)
if ((*init_fnc_ptr)() != 0) { hang ();}
/*配置可用的Flash */
  size = flash_init ();
        ……
          /* 初始化堆空间 */
          mem_malloc_init (_armboot_start - CFG_MALLOC_LEN);
          /* 重新定位环境变量, */
          env_relocate ();
          /* 从环境变量中获取IP地址 */
          gd->bd->bi_ip_addr = getenv_IPaddr ("ipaddr");
          /* 以太网接口MAC 地址 */
          ……
          devices_init ();      /* 设备初始化 */
          jumptable_init ();  //跳转表初始化
          console_init_r ();    /* 完整地初始化控制台设备 */
          enable_interrupts (); /* 使能中断处理 */
          /* 通过环境变量初始化 */
          if ((s = getenv ("loadaddr")) != NULL)
                  load_addr = simple_strtoul (s, NULL, 16);
         /* main_loop()循环不断执行 */
          for (;;)
          main_loop (); /* 主循环函数处理执行用户命令 -- common/main.c */
   }
其中,初始化函数序列init_sequence[]
  init_sequence[]数组保存着基本的初始化函数指针。这些函数名称和实现的程序文件在下列注释中。
init_fnc_t *init_sequence[] = {
   cpu_init,     /* 基本的处理器相关配置 -- cpu/arm920t/cpu.c */
   board_init,   /* 基本的板级相关配置 -- board/smdk2410/smdk2410.c */
   interrupt_init,  /* 初始化例外处理 -- cpu/arm920t/s3c24x0/interrupt.c */
   env_init,             /* 初始化环境变量 -- common/env_flash.c */
   init_baudrate,        /* 初始化波特率设置 -- lib_arm/board.c */
   serial_init,          /* 串口通讯设置 -- cpu/arm920t/s3c24x0/serial.c */
   console_init_f,       /* 控制台初始化阶段1 -- common/console.c */
   display_banner,       /* 打印u-boot信息 -- lib_arm/board.c */
   dram_init,            /* 配置可用的RAM -- board/smdk2410/smdk2410.c */
    display_dram_config,  /* 显示RAM的配置大小 -- lib_arm/board.c */
    NULL,
};
整个u-boot的执行就进入等待用户输入命令,解析并执行命令的死循环中。
二、修改main_loop()函数
我们期望此时能进入一个菜单,通过输入一些简单的指令来更新uboot、kernel、fs等。
1)、分析/common/main.c的main_loop函数:系统进入到main_loop
后首先判断在3秒内是否有输入。如果有输入就进入命令行模式,我们可以在此命令行下通过输入指令来更新系统。如果没有输入则执行bootm 指令。
首先,我自己试过几次,如果用run_command来保持环境变量“setenv bootcmd nand read 0xc0008000 0x100000 0x300000\;bootm 0xc0008000 ”,系统会直接重启。比较郁闷,想了变通的方法就是在/include/configs/smdk6410.h文件里直接修改CONFIG_BOOTCOMMAND 为nand read c0008000 100000 300000;bootm c0008000。据我分析系统启动后会从这个宏里读取bootcmd参数。(如果有不对的,请高手指出) 那么我们后面就不用再设定这个参数了。

void main_loop (void)
{
        …….
s = getenv ("bootcmd");         //获取bootcmd指令
debug ("### main_loop: bootcmd=\"%s\"\n", s ? s : "<UNDEFINED>");
if (bootdelay >= 0 && s && !abortboot (bootdelay)) {
// abortboot()主要是判断bootdelay的时间内,是否有按键输入。
……
run_command (s, 0); //如果没有输入就执行bootcmd指令
      }
//进入一个命令行模式,循环接受用户指令。
//我们就在这里加入一个我们自己的函数MainMenu()用来执行菜单。
MainMenu();
/*
* Main Loop for Monitor Command Processing
*/
……
}
2)、在该文件的开头申明一个函数MainMenu():void MainMenu()
3)、定义我们的MainMenu()
void main_menu_usage(void)
{
    printf("\r\n##### ok6410 Bootloader #####\r\n");
    printf(" Download u-boot\r\n");
    printf("[k] Download Linux kernel\r\n");
    //printf("[y] Download YAFFS image\r\n");
    printf("[c] Download cramfs image\r\n");
    //printf("[d] Download to SDRAM & Run\r\n");
    printf(" Boot the system\r\n");
    printf("[f] Format the Nand Flash\r\n");
    printf(" Set the boot parameters\r\n");
    printf("[r] Reboot u-boot\r\n");
    printf("[q] Quit from menu\r\n");
    printf("Enter your selection: ");
}
void MainMenu()
{
        char c;
    char cmd_buf[256];
    char name_buf[20];
    char val_buf[256];
         while (1)
    {
        main_menu_usage();        //输出菜单的函数
        c = getc();                                //获取输入的字符
        printf("%c\n", c);
        switch (c)
        {
case 'u':                                         //烧写uboot
    printf("nand erase nand and write uboot \n");
    strcpy(cmd_buf, "dnw c0008000 ; nand erase 0 100000 ; nand write 0xc0008000 0 100000");
    printf("%s \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k':                                        //烧写kernel
//先设定环境变量
    strcpy(cmd_buf,"setenv bootargs \"root=/dev/mtdblock2 console=ttySAC0,115200\"“);
    run_command(cmd_buf,0);
    run_command("saveenv",0);
    strcpy(cmd_buf, "dnw c0008000; nand erase 100000 300000 ; nand write.e 0xc0008000 100000 300000");
    printf("%s \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c':                //烧写cramfs文件系统
    strcpy(cmd_buf, "dnw 0xc0008000; nand erase 400000 5000000 ; nand write.e 0xc0008000 400000 5000000");
        printf("%s \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strcpy(cmd_buf, "setenv bootargs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cramfs console=ttySAC0,115200\"");
        printf("%s \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strcpy(cmd_buf, "saveenv");
        printf("%s \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b':                //bootm 重启
    printf("Booting Linux ...\n");
    strcpy(cmd_buf, "nand read 0xc0008000 0x100000 0x300000;bootm 0xc0008000");
        printf("%s\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f':                //format flash
    strcpy(cmd_buf, "nand scrub");
        printf("%s\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s':                //更改环境参数
    param_menu_shell();  这部分函数需要自己写 :)
    break;
case 'q':                //退出菜单
    return;
    break;
        }
    }
}
4)、加入参数修改的菜单函数
void param_menu_usage()
{
    printf("\r\n##### Parameter Menu #####\r\n");
    printf("[v] View the parameters\r\n");
    printf(" Set parameter \r\n");
    printf("[d] Delete parameter \r\n");
    printf("[w] Write the parameters to flash memeory \r\n");
    printf("[q] Quit \r\n");
    printf("[l] load env 1 \r\n");        //设置参数1,跟新系统时用
    printf("[m] load env 2 \r\n");        //设置参数2,更新完系统后恢复的参数
    printf("Enter your selection: ");
}

void param_menu_shell(void)
{
    char c;
    char cmd_buf[256];
    char name_buf[20];
    char val_buf[256];
    while (1)
    {
        param_menu_usage();
        c = getc();
        printf("%c\n", c);
        switch (c)
        {
            case 'v':
            strcpy(cmd_buf, "printenv ");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s':
            sprintf(cmd_buf, "setenv ");
        printf("Name: ");
            readline(NULL);
            strcat(cmd_buf, console_buffer);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d':
                sprintf(cmd_buf, "setenv ");
                printf("Name: ");
                readline(NULL);
                strcat(cmd_buf, console_buffer);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w':
            sprintf(cmd_buf, "saveenv");
            run_command(cmd_buf, 0);
            break;

        case 'l':
        sprintf(cmd_buf, "setenv bootargs \"root=/dev/mtdblock2 console=ttySAC0,115200\"");
        printf("%s\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保存参数
        run_command("saveenv", 0);
        break;
            case 'm':
        sprintf(cmd_buf, "setenv bootargs \"root=/dev/mtdblock2 rootfstype=cramfs console=ttySAC0,115200\"");
        printf("%s\n",cmd_buf);
        run_command(cmd_buf, 0);
        run_command("saveenv", 0);
        break;
            case 'q':
                return;
                break;
        }
    }
}
三、重新编译uboot,烧写进入nand
第一次烧写需要按照手册上的要求来做。烧写完后,从nand启动,在读秒时按空格就进入我们上面设定的菜单了。可以很方便的进行系统的更新。

网友:
顶!收藏看看。
PS:楼上图片好靓...

网友:
请问楼主,ok6410的硬件相比mini6410强大许多吗?哪些地方?正想弄快玩玩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ok6410的硬件相比mini6410强大许多吗?哪些地方?正想弄快玩玩呢

网友:
教程帖,学习了。

网友:
GOOD, 找个时间试试....

网友(2011-10-20):
不错,友善那个基本上也是这样实现的

网友:
貌似 也有人说ok6410很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