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偷的问,有做stm32 id软解密的高手吗?

楼主(2011-08-17):
我卑鄙,帮朋友牵线,各位别板砖。
有偿,请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我教你个方法把。不一定行哦
我原来是做编程器技术这块
你说的解密其实很多芯片都有几个地址是放密码的这就有查DATASHEET中的OPTION SET
或者PROTECT SET这方面
有的芯片不一定是加密的那就可以直接用编程器可以读出来。
加密的其实是不能写但是能读的,所以要先把密码地址位的数据读出来
下次把密码也输进去那就对上了就可以直接读出来了
不过这种可以直接设定参数和读取的在线编程器我们原来用的是FLASHRUNNER

网友:
嘿嘿,看来ID软加密有效果呀

网友:
我随便找了一个STM32的
如果要解密的话就要改OPTION BYTE

呵呵自己研究把,很好理解的
改好了再倒进去就可以了

FLASHRUNNER SCRIPT EXAMPLE FOR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103C8
;
; Use this exampl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your specific programming needs
;
; ----------
;
; Hardware connections
;
; DIO0/AO0    (JNTRST)
; DIO1/AO1    (NRST - optional)
; DIO2        (JTCK)
; DIO3        (JTDO)
; DIO4        (JTDI)
; DIO5        (JTMS)
;

; Turns off logging
#LOG_OFF
; Halt on errors
#HALT_ON FAIL

; Sets device
TCSETDEV STMICROELECTRONICS STM32F103C8 CORTEX

;-------------------------
; FLASHRUNNER I/O Settings
;-------------------------

; Target voltage, mV (change as needed)
TCSETPAR VDD 3600

; VPROG1 voltage, mV (from 3000 to 14500, 0 to disable)(change as needed)
TCSETPAR VDD_AUX 0

; Clock oscillator frequency driven by FlashRunner, Hz
; Possible frequencies are: 25000000, 12500000, 6250000, 0 (DISABLED)
TCSETPAR CLKOUT 0

; RESET down time (from 0 us to 65535 us)
TCSETPAR RSTDOWN 1000
; RESET up time (from 0 us to 65535 us)
TCSETPAR RSTUP 1000
; RESET driving mode (PUSHPULL or OPENDRAIN)
TCSETPAR RSTDRV OPENDRAIN

; Power down time (from 0 ms to 65535 ms)
TCSETPAR PWDOWN 10
; Power up time (from 0 ms to 65535 ms)
TCSETPAR PWUP 10

;----------------------
; CORTEX ALGO Settings
;----------------------

; Set the frequency of the JTAG channel, Hz (change as needed)
; It must be less then HCLK frequency
TCSETPAR JTCLK 1000000

; Set the HCLK frequency, that is the frequency of the core, Hz (change as needed)
; Note: use this parameter if you want to speed-up the programming performance,
;       otherwise leaves it commented and the HCLK clock will be equal to the HSI oscillator clock
;TCSETPAR FCPU 72000000

;----------------------------
; Start Programming operation
;----------------------------

; Image file to be programmed (must be placed in the \BINARIES directory)
TPSETSRC FILE FLASH.FRB

; Image file to be programmed (must be placed in the \BINARIES directory)
;TPSETSRC FILE OPTION.FRB

; Starts programming block
TPSTART

;---------------
; FLASH commands
;---------------

; Mass erases Flash memory
TPCMD MASSERASE F

; Blank checks Flash memory (change address and length as needed)
TPCMD BLANKCHECK F $8000000 $10000

; Programs Flash memory (change source, target address and length as needed)
TPCMD PROGRAM F $8000000 $8000000 $10000

; Verifies Flash memory (change source, target address and length as needed)
; If you want you can choose beetween two type of verify:
; 1) Read-Out method (R). Slow but secure
; 2) CheckSum method (S). Fast but not secure
TPCMD VERIFY F R $8000000 $8000000 $10000

;---------------------
; OPTION BYTE commands
;---------------------

; Mass erases Option byte memory
; Note: this command restore the blank value ($FF) of the option, that for the RDP option byte
;       is a value that enable the Read-Out protection of the device
;TPCMD MASSERASE O

; Programs Option byte memory (change source, target address and length as needed)
; Note: the last parameter represents the source type of the Option bytes:
; B -> The option bytes in your source are stored as byte
; W -> The option bytes in your source are stored as 16-bit word
;TPCMD PROGRAM O $1FFFF800 $1FFFF800 $8 B

; Verifies Option byte memory, read-out method (change source, target address and length as needed)
; Note: the last parameter represents the source type of the Option bytes:
; B -> The option bytes in your source are stored as byte
; W -> The option bytes in your source are stored as 16-bit word
;TPCMD VERIFY O R $1FFFF800 $1FFFF800 $8 B

; Ends programming block
TPEND

网友:
再啰嗦一下啊。上面这些命令在前面加;是屏蔽掉
那么象擦除肯定不能擦除它不然你程序都没了解密干嘛?
讲那么多最关键就是把FALSH命令全部屏蔽
只在烧录的那个命令中把VERIFY 改成 READ .F后面改动加个R (读取)
还要在OPTION BYTE命令全关掉
把最后一个 改成TPCMD READ O R $1FFFF800 $1FFFF800
这个O 是代表OPTION BYTE
后面两个都省掉了 是因为要读数据,开始的数据去掉。

网友:
id软件加密,如果只读出二进制代码还不够吧

估计还要反汇编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读出的是BIN档,也可以读出文本文档,再转BIN档
好像要个软件转一下,叫什么来的好久没搞 了
是个阅读软件可以读BIN,HEX。可以对比的

楼主:
TO:grant-liao

就我朋友抱怨的情况,似乎跟你讲的方法情况不太一样。据说是新片里面唯一ID,经过几个运算得到几个数,iap到芯片的几处地方。
芯片虽然已经硬件加密,bin却已经读出来了,是通过jtag读出来的,没有破坏片子!
(听到这里我都大为诧异,stm32硬件加密失效攻破了???)
程序应该是对比id和软加密数值,关键就是这块。

其实我个人现在也在用stm8,比较忐忑。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再啰嗦一下啊。上面这些命令在前面加;是屏蔽掉
那么象擦除肯定不能擦除它不然你程序都没了解密干嘛?
讲那么多最关键就是把falsh命令全部屏蔽
只在烧录的那个命令中把verify 改成 read .f后面改动加个r (读取)
还要在option byte命令全关掉
把最后一个 改成tpcmd read o r $1ffff800 $1ffff800
这个o 是代表option byte
后面两个都省掉了 是因为要读数据,开始的数据去掉。

真的破_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破_解没有我真的不敢肯定。我当时没有可以去解密的。
但是我原来在客户那边有这样试过,是他们在编程的时候不知道谁改动了参数
不能重烧,一旦OPTION 错误,芯片功能异常。我就把他们先解密才解决的。敢说我绝对有读出BIN文档

8楼说的对是JATG模式下。上面我有把那些命令文档都列出来了

我觉得解密最主要的是用好的工具

象RENESA的芯片就有8个位置来放密码的。不同的芯片可能结构有差异。但是整体是差别不大
就和OPTION,PROTECT有关。

我又找了个RENESA的例子

; ID Code (change as needed)
TCSETPAR ID_CODE CONST $FF $FF $FF $FF $FF $FF $FF

它这个是7位我也有见到过8位的
; Key-code settings (change as needed).
TCSETPAR KEY_CODE CONST $FF $FF $FF $FF $FF $FF $FF $FF

。默认为FF,也有的默认为00.一旦设定这些位就保护了,一定要先把他们读出来
才可以重新烧录。

网友:
晕,128位加密这就没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用STM32的ID做过软件加密,用破_解读出来的BIN重新烧写到别的STM32是没有用的。告诉你一个方法,既然你BIN可以读出来,反汇编分析咯,呵呵

网友:
强烈关注中,随时备查,马克党

网友:
这么轻易就读出来了??

开发点程序全让同行“开源”了

世道真不好混啊~~~~

网友:
高科技呀

网友:
用汇编分析软件加密,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我的加密方式是,程序第一次运行时,对128位的ID进行运算,然后写入原来代码预留的几个初始值为0xffffffff的地方。
    加密算法不只一个,每个存放密码的地方,密钥是不一样的,算法是通用的MD5。

    密码的比较,不是在开机的地方,而是在通信的过程中,如果密码不对,清除所有内存的内容,程序肯定出错的。

    另外,我是用OS的,密码验证放在几个线程里面,想找到那几段代码,难。

网友:
高手如林啊,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其实你烧了BIN文档还的烧录OPTION才能正真跑起来。
为什么要设置OPTION我也不是很清楚
一般BIN。HEX.S19烧录和运行是不一样的。很多在编程器中配置OPTION
我说的这个FLASHRUNNER编程器它的好处是直接把OPTION的几个关键数据放到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
可以同时一起写进去。并且地址,数据长度都可以改动想放哪里就放哪里。
比如有的芯片有BOOTLOAD好像是启动代码,放在一个区域。
问题是有的时候烧程序会覆盖到某个启动区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改动地址让他们不覆盖。
这个我就在VETECH碰到过。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密码的比较,不是在开机的地方,而是在通信的过程中,如果密码不对

----
这是个好办法,打算新项目里面,密码不对马上软重启

网友:
问题是,STM32所说的唯一ID是假的,是可以修改的,那么,不管你采用何种加密方式,不管怎么复杂,加密失效

网友:
难道ID又和STC差不多?没有硬的,都是软ID。

网友:
回复 网友G:
问题是,stm32所说的唯一id是假的,是可以修改的,那么,不管你采用何种加密方式,不管怎么复杂,加密失效

此话怎讲?
你的意思是说,一块STM32读ID区原先读出来假设是0x12345678,那么经过某种手段后,再读ID区,可以读出其他的数来?
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问题是,stm32所说的唯一id是假的,是可以修改的

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强烈关注中,随时备查,

楼主:
回复 网友G:

同问,此话怎讲?

网友:
回复 网友H:
回复 网友G:
问题是,stm32所说的唯一id是假的,是可以修改的,那么,不管你采用何种加密方式,不管怎么复杂,加密失效
此话怎讲?
你的意思是说,一块stm32读id区原先读出来假设是0x12345678,那么经过某种手段后,再读id区,可以读出其他的数来?
是这个意思吗?

的确是这样的,你可以把STM32的ID修改成你需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相当于一个地方让你放密码。随你怎么写都可以。

问题是只要我能读出你写的就可以进去了。

所以加密没什么很大作用

主要是就算解密了又怎么样。高深的东西应该不会用STM32把

网友(2011-11-26):
我一直没明白,破_解出来有啥用?大型一点的程序就是给你原代码+注释,估计很多人也要几个月才能完全理解,再一个,不同的硬件就算有代码也没啥用。如果水平强到软硬都能抄,为何不自己开发?

网友:
回复 网友I:

他们不需要理解,直接copy,最多改改结构。

网友:
mark : 你可以把STM32的ID修改成你需要的
mark : 片虽然已经硬件加密,bin却已经读出来了,是通过jtag读出来的,没有破坏片子!

网友:
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拿来一款stm32的产品,我用jlink7,将bin文件读出,不知道是加密失效还是没加密。
不过bin文件烧写到其他IC之后,一复位就清除flash了。
IDA pro是个给力的反汇编工具

网友:
打击破_解 MARK

网友:
MARK 找对付破_解的思路

网友:
加密时在程序中定义几个CONST数组,然后把ID离散写进FLASH去,这下就相当蛋疼啦

网友(2012-01-17):
留名,以后防解密用

网友:
mark!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网友:
如果能读到BIN文件,如果愿意花时间,我认为唯一ID就是扯蛋.
不信如果谁有STM32的BIN文件,给我10万RMB,我保证能做到哪一片相同的STM32都能用.
唯一ID的好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了10万RMB的门槛.

网友:
mark STM32 ID 可改写,加密后还能读出bin

网友:
回复 网友J:
如果能读到bin文件,如果愿意花时间,我认为唯一id就是扯蛋.
不信如果谁有stm32的bin文件,给我10万rmb,我保证能做到哪一片相同的stm32都能用.
唯一id的好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了10万rmb的门槛.

给你一个STM32的bin文件,给你一年时间,搞不定的话敢不敢输给我十万

网友:
不会吧,这么容易就破了?还可以用jtag读出?!

网友: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如果能读到bin文件,如果愿意花时间,我认为唯一id就是扯蛋.
不信如果谁有stm32的bin文件,给我10万rmb,我保证能做到哪一片相同的stm32都能用.
唯一id的好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了10万rmb的门槛.
给你一个stm32的bin文件,给你一年时间,搞不定的话敢不敢输给我十万
给我一个STM32的BIN文件,给我一块能运行的板子,给我10万块,一年之后没解出来给你20万.联网的除外,我只是说破_解ID.

网友:
对如何读出BIN有兴趣,
对于修改ID有兴趣,

至于破_解软件加密,如果程序员够强,这个是玩不了的,
如果不够强,你破什么,自己搞就成了.

网友:
想过如何读取BIN可能性,没去实践

如果可以修改ID的话,是不是ST厂家漏出来的东西?

网友:
如何读BIN我不去讨论,如何破ID的方法太多了.
大家想想WIN7如何加密就知道,想想IPHONE如何加密就知道,难道MICROSOFT和APPLE不知道用DES,AES,不知道CRC?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回复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如果能读到bin文件,如果愿意花时间,我认为唯一id就是扯蛋.
不信如果谁有stm32的bin文件,给我10万rmb,我保证能做到哪一片相同的stm32都能用.
唯一id的好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了10万rmb的门槛.
给你一个stm32的bin文件,给你一年时间,搞不定的话敢不敢输给我十万
给我一个stm32的bin文件,给我一块能运行的板子,给我10万块,一年之后没解出来给你20万.联网的除外,我只是说破_解id.

关键不是看源文件,而是仿真追踪。看源汇编文件真的不容易。但是追踪就容易多了!

网友:
加密的东东总有漏洞,只要解密都花太多的时间,太多的金钱,还有一次解不完,N个月后又出现的问题,那它就要死翘翘了。

网友:
这个东西需要标记一下  以后说不准能用上

网友:
回复 网友J:

软件加密这个东西,有实力的厂家都可以加的很好,
就是所谓的无法破_解,或是破_解成本高于开发成本..

一些东西做的你可以解密,有时也是一种营销手段.
东西出厂,要通过审查,限制某些功能是必要的,不然就进不了市场.
但是要提供性价比,就要从解密入手了.
还有就是要迅速占领市场.

KEIL从3版本开始,注_册机就没有换过,他不知道已经让人破_解了?
这是营销手段,很可能这个注_册机就是他们自己开发的.
我们公司买了一套MDK,就是没用过,还是用注_册机破_解.
通过网络收集使用者信息,不买就起诉你.

网友(2012-06-15):
如果有人能软解我出10万解一芯片!!!

网友:
就像有些东西的盗版一样~~反而会促进东西的发展和营销~~

网友:
想学加密,留名关注

网友:
什么都不保险呀

网友:
我觉得只要搜索bin文件中,所有获取ID的地方拦截一下,模拟一个相同的ID,就能破解

网友:
自从有了解密、加密,这门学问就开始了。不过学学还蛮有意思的!有用的!

网友L(2013-04-19):
软加密如合理地使用了反跟踪算法,要把人累死的,不过我更喜欢埋雷,让别人以为破解成功,实际上好戏在后头。
我以前也做过这种用ID的加密方式,故意留了个很明显的漏洞给破解的人,他们很快就反汇编后绕开了我故意留下的漏洞,然后他们以为破解成功了。但是我隐藏了一个地雷在里面。程序运行5-10天后就会随机崩溃,他们平时测试不会测这么久的。后来我从客户那里知道,他们抄出来的东西全部给退货了,他们没抄成还砸了自己的牌子

网友:
可以把STM32的ID修改成你需要的?

网友(2014-10-15):
你试试淘宝。。。

网友:
真心不支持这样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软加密如合理地使用了反跟踪算法,要把人累死的,不过我更喜欢埋雷,让别人以为破解成功,实际上好戏在后头 ...

什么叫埋地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