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2 让人不可理解的问题,, 这么容易干扰死机??

楼主(2011-08-17):
公司项目,220V BLDC驱动, 电机驱动使用专用IC ,MCU做辅助控制。。

以前用PIC的做到有现成的产品, 但是此客户要求做几个简单的闭环,, PIC 数据处理能力太差,高端的价格太贵。

于是选用了M052 。。 结果悲剧来了。。

系统,, 系统分上下两个板子,下面的可以独立完成电机驱动,, 上面MCU板完成辅助控制,

一下测试没有开启别的功能,仅IO输出
1.两个板子碟在一起,启动电机,, MCU不停的复位,, 开看门狗显示是看门狗复位,不放狗也复位。(我一直没办法找到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复位)

2.换用外部晶振,没有改观。

3.去除所有引线,仅留电源,,电机不启动=正常, 一启动MCU复位。

4.用10CM的线引出所有接口 将MCU板 和电机控制板隔开一定的距离, 正常。

MCU的复位 不是简单的不定时复位,而是高达10HZ的复位频率。

咨询代理商的技术支持。别人也想不出什么问题。

现在怀疑是MCU的抗干扰能力是否太差。当然也不排除电路的某个地方有设计的问题。
目前可以排除
1:程序问题。排除问题的时候 根本没什么程序。
2.电源问题:两个板子离远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希望用过这个IC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发原理图 发PCB图 发程序 发波形

网友:
4.用10CM的线引出所有接口 将MCU板 和电机控制板隔开一定的距离, 正常
10cm的线是不是相当于电感?建议在某些部位加电感

网友:
在使用M051的时候我也发现过怪问题,但是移个位置后就好了,所以有点怪,感觉可能是它的抗干扰性不是太好。在驱动大电机的时候我一般使用光耦隔离,我现在驱动几个A的电机也没什么问题。不加隔离的话许多单片机在电机启动瞬间会受到干扰。

楼主:
如果确实这样  这段时间的功夫就白费了。。

至于2L 的加电感什么的都加了。 问题基本上都想到过了。。

因为体积太小,主要是以前不隔离的都有产品了。还是36V 10A的。。现在220V 0.3A的却要搞个隔离的也过不去。。

总结。如果M052抗干扰真的这样差,, 那么他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网友:
啊,真的有那么差?过段时间做块M0516的板子玩玩看。

网友:
抗干扰能力上面应该是内部RC比外部的好

网友:
没有原理图,滑PCB layout,难以分析问题所在。
我没用过M051,是新唐的cortex M0吧?
电机工作时对电源和地线的干扰是特别大的(反电动势)原理图设计应该应该考虑这些,在layout时要特别注意,不知采取以下措施可否:
1)在电机电源到地之间反向接大电流高耐压的快速二极管,泄放反电势电流。
2)电机电源前加大电感滤波,此滤波电感必需保证电机最大电流工作是磁场也不会饱和,滤波电感最好是磁屏蔽型的。
2)IO口上加ESD器件。
3)CPU采用好的LDO供电,不要用三端稳压。电源上用电感+电容方式退耦。
4)不知M051是否有内部复位,如果,就不要用外部的电阻+电容方式。因为电容很容易将地线上的干扰传到CPU内部。
5)如果需要外部复位,尽量用复位IC。

楼主:
中午使用10CM的引线,测试一个中午约3个小时。没有出现复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M0的技术支持 还特别建议我使用外部晶振。。

不知道内部RC振荡器比外部晶体稳定 是否有可以参考的文献

网友:
辅助控制PIC,ATMEL都做不到吗?

楼主自己要用这种品牌的… 只能自认倒霉了…

楼主:
这个你要看是什么辅助控制。 。PIC中低端 做简单的伺服控制会运算不过来 。这个已经吃过亏。。

至于ATMEL  一朝被蛇咬 ~~~

其实MCU很多。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

网友:
RST线走了很长? 被静电感应了?

楼主:
是被干扰 导致MCU 振荡器无法启动。外部振荡器也是一样。。

网友:
无刷电机驱动应该很多用MEGA8嘛

楼主:
一朝被蛇咬。

网友:
回复 楼主:

无刷电机有成功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