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t_kprintf和rt_sprintf为何不能输出浮点数?

楼主(2011-08-17):
使用MDK编译,STM32f103VC
double dat=1.23456;
rt_sprintf(label_text,"%.3f",dat);//输出结果为%.3f
rt_kprintf(label_text,"%.3f",dat);//输出结果为%.3f
使用内置的sprintf(label_text,"%.3f",dat),在-00优化下输出为全0,其它优化直接hardfault,不知何解?

楼主:
自己顶。
将RT_ALIGN_SIZE 设为 8,sprintf(label_text,"%.3lf",dat)正常了,rt_sprintf依然不正常

网友:
浮点计算需要8字节对齐要看编译器.
rt_sprintf是简化版.可直接查看rt_sprintf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