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接触DSP,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11-08-17):
1、我想入手TMS320F28335,请问我在应用时能不能不接外部的扩展存储啊?那些借口的管脚该怎么处理?
2、DSP的管脚驱动能力如何?我用ARM的时候可以直接驱动光耦,用于PWM驱动动机,是不是DSP不行?需要加什么总线驱动器?有更合适的做法吗?
3、DSP不兼容5V电平吧,该怎么处理?

小弟没接触过DSP,想入手,问题都非常基础,希望大侠指点

还有希望能推荐一款开发板、学习书籍,谢谢啊!

网友:
外扩存储器没有问题。

335驱动电机应该是最擅长的,其HRpwm没有哪家比的上。

使用164245之类片子作为与5V接口。

刚刚玩335,新的ccs4.2不错,做了个仿真器,成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扩存储器没有问题。
335驱动电机应该是最擅长的,其hrpwm没有哪家比的上。
使用164245之类片子作为与5v接口。
刚刚玩335,新的ccs4.2不错,做了个仿真器,成了,呵呵。

非常感谢啊!
我还是想问下驱动光耦是管脚直接连呢还是通过16245增强驱动能力后再驱动光耦?

网友:
要搞清楚在什么情况用DSP才好